微孔雾化片驱动短路烧毁问题。求驱动芯片和MOS管型号。

楼主(2019-06-19):
微孔雾化片,因为产品实际需要,只能使用微孔雾化片。同样因为产品实际需要,导致经常有雾化片电极碰到水,出现短路。导致雾化片驱动电路烧毁。现在通过涂抹防水胶降低了故障率。目前正在研究改进驱动板,力图进一步减少故障率。
电路图大致如下,和一般的驱动芯片一样的只有电源和地线针脚。功率管驱动输出不是一般的第六脚,而是第三脚。
要看清晰的矢量图,请看解压后的WORD文档。

其中的场效应管和驱动芯片不知道型号。
场效应管上的字符查不到,囧

驱动芯片的字被磨去了。
输出短路后。R4烧断,Q1击穿。分析的原因大概是R4过流烧毁。然后电感内能量不能泄放,感应出高压击穿Q1。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顺便,求驱动芯片和场效应管的型号。

网友A(2019-10-29):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