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0即可 可是导通之后VS不...

楼主(2019-06-19):
1.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0即可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

2.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你的问题应该是上臂 NMOS管吧,正因为导通后VS接近VCC,所以,栅极必须在VCC基础上浮起来,上浮个12-15V,就可以确保MOS正确导通,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浮栅驱动,栅极供电是通过自举浮动起来的。这同时也回答了你的问题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问题应该是上臂 NMOS管吧,正因为导通后VS接近VCC,所以,栅极必须在VCC基础上浮起来,上浮个12-15V ...

上臂必须是NMOS吧  用PMSO耐压也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问题应该是上臂 NMOS管吧,正因为导通后VS接近VCC,所以,栅极必须在VCC基础上浮起来,上浮个12-15V ...

NMOS放在低端  是不需要自举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NMOS放在低端  是不需要自举的啊

放在低端怎么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问题应该是上臂 NMOS管吧,正因为导通后VS接近VCC,所以,栅极必须在VCC基础上浮起来,上浮个12-15V ...

要是把NMOS放上端 是否可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把NMOS放上端 是否可行啊

nmos要用自举或BJT提升电路驱动,或用PMOS控制,用BJT提升,中压糸统。如100V的负载电源还是用NMOS加自举电路来得成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把NMOS放上端 是否可行啊

当然可行,你这个线路类比是P MOS和N MOS组成的H桥,而现在集成的除了部分小功率是采用P+N模式的,大部分也都是采用全N MOS架构,单独驱动的大功率H桥线路也罢,更是。
当采用了N MOS作为上臂开关,则或者是自己做的分立元件自举悬浮上臂驱动,或者是直接采用成品浮栅驱动芯片做,原理都是通过PWM输出过程的电平变化,将上臂栅极驱动电压自举一个固定值。
这类芯片比比皆是哈。国产做H桥驱动的也很成熟了,你可以去看看屹晶微电子官网,里面有很多高低电压的浮栅驱动芯片说明书,做的很友好,都是中国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行,你这个线路类比是P MOS和N MOS组成的H桥,而现在集成的除了部分小功率是采用P+N模式的,大部分 ...

恩  屹晶微  用过他们家的移动电源芯片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行,你这个线路类比是P MOS和N MOS组成的H桥,而现在集成的除了部分小功率是采用P+N模式的,大部分 ...

你的意思是小功率采用上臂PMOS  下臂用nmos  而大功率则用全NMOS的方式?
小功率为何不全采用N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小功率采用上臂PMOS  下臂用nmos  而大功率则用全NMOS的方式?
小功率为何不全采用NMOS ...

小功率的,采用P+N,不需要自举了,驱动可以简化,所以,实际做起来,线路比较简洁,用起来也简单。所以在一些小功率集成H桥芯片上面也经常采用。
但是PMOS管固有的,栅极电荷大,导通电阻大的问题,在大功率使用时,矛盾就比较突出了,而当功率更大时候,甚至你只能采购到N MOS管了。所以,大功率H桥,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浮栅驱动,用全NMOS构成。
同样的,大功率的逆变,则更明确,由于基本上没P结构的IGBT,则都必须采用浮栅驱动的单极性IGBT来构成半桥或者全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问题应该是上臂 NMOS管吧,正因为导通后VS接近VCC,所以,栅极必须在VCC基础上浮起来,上浮个12-15V ...

延伸一个三极管的问题。三极管饱和导通,需要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也就是VB>VC   VB>VE  可是导通后VB>VC   VB>VE不存在的啊  如何维持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采用P+N,不需要自举了,驱动可以简化,所以,实际做起来,线路比较简洁,用起来也简单。所以 ...

NMOS的工艺会不会比PMOS的工艺简单  而PMOS的耐压一般都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延伸一个三极管的问题。三极管饱和导通,需要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也就是VB>VC   VB>VE  可是导通 ...

一般意义上的饱和导通,VCE通常小于VBE,但也不是绝对,大电流饱和导通,VCE很容易超过VBE的,正常啊,完全可以维持饱和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采用P+N,不需要自举了,驱动可以简化,所以,实际做起来,线路比较简洁,用起来也简单。所以 ...

小功率的,采用P+N,不需要自举了------放P管在上端  导通条件是VGS<0还是<VTh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OS的工艺会不会比PMOS的工艺简单  而PMOS的耐压一般都很低

工艺上面,Nmos的材料成熟,P的就差多了,当然,成本也就这样表现出来了,而且,真像你表述的那样,P材料耐压比N材料耐压差多了。所以很少见高压大功率的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意义上的饱和导通,VCE通常小于VBE,但也不是绝对,大电流饱和导通,VCE很容易超过VBE的,正常啊,完 ...

导通条件是VB>VC        VB>VE。   可是导通后 VB会<VC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功率的,采用P+N,不需要自举了------放P管在上端  导通条件是VGS<0还是<VTh呢  ? ...

PMOS工作时候,开启的VGS是负压,且大于参数里面开启电压,就可以实现导通。
P管在上端,当电压不超过P管栅极最大电压时候,就可以直接将栅极拉到GND让P管导通,当电压超过P管栅极最高耐压时候,则必须对栅极进行电压限制,让下拉的驱动电压限制在P管栅极电压的安全值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通条件是VB>VC        VB>VE。   可是导通后 VB会<VC啊!!!

饱和的意义是,不管基极再怎么驱动,其Vce不会再降低,这才是饱和的物理意义,而不是什么VB VE VC的关系。
他们的所谓关系,只是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表现,而非本质,而且,饱和条件  Vc是可以大于Vb的。所以你上面的说法也并不准确。

网友D:
上面回答的已经很好了,自举的意义就是要把G电压高于S,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电容不够大,在电机控制的时候是会导致PWM后半段不正常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饱和的意义是,不管基极再怎么驱动,其Vce不会再降低,这才是饱和的物理意义,而不是什么VB VE VC的关系 ...

现在教材的定义有点乱,对MOS管来说,欠包和,包和,击穿区三个状态,对BJT来说,也有三个区,包和区,放大区,击穿区。对新手来说,有点混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教材的定义有点乱,对MOS管来说,欠包和,包和,击穿区三个状态,对BJT来说,也有三个区,包和区,放 ...

不是乱,是很乱。
饱和没事去扯什么VB VE VC条件干嘛?这不是瞎折腾嘛。
说清楚物理意义,讲明白原因,才是正事,瞧把楼主这样的新手折腾的这一番,估计是越学越糊涂。

网友:
都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工作时候,开启的VGS是负压,且大于参数里面开启电压,就可以实现导通。
P管在上端,当电压不超过P管 ...

加一个稳压管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的意义是,不管基极再怎么驱动,其Vce不会再降低,这才是饱和的物理意义,而不是什么VB VE VC的关系 ...

可能被我说的有点蒙了  。。。。饱和导通的条件是VB>VC    VB>VE  而饱和导通之后VB很可能小于VC啊  此时饱和导通的条件岂不是就推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被我说的有点蒙了  。。。。饱和导通的条件是VB>VC    VB>VE  而饱和导通之后VB很可能小于VC啊  此 ...

不是被你说蒙了,而是你看的书有问题,饱和的物理意义我上面已经说了,不再重复,你看的东西里面只能说是表述了一个现象,很多时间,饱和情况下,Vb>Ve  Vb>Vc,但这却不是绝对的,当然,所谓饱和的条件也不是上面这个乱七八糟的公式。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所谓饱和,就是哪怕基极电流再增加,管子工作电流也不会再增加,而Vce也不再受控制这样的情形。理由很简单,在基极驱动足够的条件下,而Vce到很低时候,由材料和多数载流子密度造成的,到电流超过某个值,就会有对应的一个Vce存在,不再受基极电流增大而降低(事实上,再增加基极驱动,Vce还是可以有所降低,只是很有限而已)。这就是饱和电压,而对应特定器件,一系列的电流就会存在一系列的饱和电压,当该电流比较大时候,完全可以超过V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被你说蒙了,而是你看的书有问题,饱和的物理意义我上面已经说了,不再重复,你看的东西里面只能说是 ...

其实疑问就很简单  导通之后  VB<VC  就不是正向偏置了  对于NPN来说  我的意思

@zyj9490 :那就是饱和的条件只是瞬间的 而不是一直需要这个状态?
是的,重包和下

网友E:
看了大家的议论,我觉得大家对电路方面的一些概念了解不夠,特别是电位和电位的参考点,这对电路分析非常重要,就NMOS电路来说,导通的基本条件是G电位高于S电位,S是电位参考点,就桥式电路而言,下管的S是接0电位的和驱动电路是共用的,所以只要G电位高于S就能确保NMOS导通,上管就不同了,S点的电位是不固定的,NMOS管截止时,S点的电位是0,NMOS导通时S点的电位是电源电压,要确保G点高于S点电位,驱动电源就必须同步升高,实现这功能的电路就是自举电路。打个比方:有个杯子相当于S放在地上,有把茶壶相当于G,用管子与杯子相连,要给杯子加水,只需茶壶高于杯子就行,如果在参水时将杯子移到桌子上,要想继续给杯子加水就必须将茶壶提高才行。至于常用小功率桥式电路为什么上管会用PMOS,这个原因实际很简单,常用小功率电路供电电源和驱动电源都是同一电源供电,如果用NMOS,要驱动上管导通,驱动电压就必须高于电源电压,除了自举,别无它法。所以只能用PMOS用负电压驱动‘。

你的话里面有个错误:“除了自举,别无它法”。“它法”是有的,例如上管的驱动采用独立的隔离电源,或者变压器,均可驱动上管而不必自举。
说得对。楼主正是“电位”搞不清楚。

网友E:
看了大家的议论,我觉得大家对电路方面的一些概念了解不夠,特别是电位和电位的参考点,这对电路分析非常重要,就NMOS电路来说,导通的基本条件是G电位高于S电位,S是电位参考点,就桥式电路而言,下管的S是接0电位的和驱动电路是共用的,所以只要G电位高于S就能确保NMOS导通,上管就不同了,S点的电位是不固定的,NMOS管截止时,S点的电位是0,NMOS导通时S点的电位是电源电压,要确保G点高于S点电位,驱动电源就必须同步升高,实现这功能的电路就是自举电路。打个比方:有个杯子相当于S放在地上,有把茶壶相当于G,用管子与杯子相连,要给杯子加水,只需茶壶高于杯子就行,如果在参水时将杯子移到桌子上,要想继续给杯子加水就必须将茶壶提高才行。至于常用小功率桥式电路为什么上管会用PMOS,这个原因实际很简单,常用小功率电路供电电源和驱动电源都是同一电源供电,如果用NMOS,要驱动上管导通,驱动电压就必须高于电源电压,除了自举,别无它法。所以只能用PMOS用负电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大家的议论,我觉得大家对电路方面的一些概念了解不夠,特别是电位和电位的参考点,这对电路分析非常重 ...

说的比较形象   这个问题是得到了解决了。不过三极管那个导通还是没理解透彻!饱和的条件是VB>VC,VB>VE   可是导通之后 VC完全有可能大于VB  这样一来岂不是把导通的条件推翻了?还是说这个条件是瞬间的  保持导通不需要这个条件?

仔细看看26楼tianxj01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的比较形象   这个问题是得到了解决了。不过三极管那个导通还是没理解透彻!饱和的条件是VB>VC,VB>V ...

三极管导通包含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就是放大状态和饱和状态,多看些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方面的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导通包含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就是放大状态和饱和状态,多看些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方面的书吧
...

现在只说饱和 不要扯放大  放大的条件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