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帮忙实现一个延迟电路

楼主(2019-06-19):
1,输入脉冲信号  电压  5V   频率50HZ
2,输出脉冲信号  电压  5V   频率50HZ

3,要求输出脉冲信号延迟输入脉冲信号  50US左右。  元件尽量少点。谢谢

网友A:
单稳态触发器,可以做到这个要求,延长50uS,然后再微分整形输出。这个做起来器件稍微多点。
低价单片机,6脚8脚的那种,里面就一个程序,收到脉冲,延迟、输出。成本0.5以内可控,就一个器件。

网友B:
一个方法是RC低通延迟后送施密特输入的反相器如74HC14,再加一级反相器恢复原逻辑关系。但施密特输入翻转电平并不准确,造成延迟时间不准确。
如果允许1~2us误差,那么用个小单片机可能是成本较低的。

网友C:
曾经看到一个延时电路如附件。不过楼主延时50us很小,与输入正弦波周期对比,几乎看不出,所以RC你自己调。

网友D:
如果时间要求精确的话,还是用小单片机来做,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C:
楼主这个方案有没有可行性评估,延时/周期=50/20000=1/400,随便一个误差都可以将它吃掉。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各位朋友的回复,是这样子的,我现是输入一个5V,频率40~60HZ的脉冲信号,用这个信号去驱动一个IGBT
如下图:

要求达到下面这个功能。IGBT的 C极信号跟输入的脉冲信号延时40~60US之间。

楼主:
也就是输入A到驱动之间加个什么电路,能使B点波形延迟A点波形40~60US之间 。(是否简单在输入加个RC就好 ??)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各位朋友的回复,是这样子的,我现是输入一个5V,频率40~60HZ的脉冲信号,用这个信号去驱动一 ...

8楼图中Vcc是多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输入A到驱动之间加个什么电路,能使B点波形延迟A点波形40~60US之间 。(是否简单在输入加个RC就好 ? ...

我感觉应该在驱动信号和A点之间加延时,要不会影响IGBT的导通时间

网友F:
估计楼主这个电路是有两路,需要死区时间,在IGBT与驱动信号之间加驱动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曾经看到一个延时电路如附件。不过楼主延时50us很小,与输入正弦波周期对比,几乎看不出,所以RC你自己调。 ...

变换下  如果没有前面那个10K电阻,这个放大倍数就不是1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输入A到驱动之间加个什么电路,能使B点波形延迟A点波形40~60US之间 。(是否简单在输入加个RC就好 ? ...

RC延迟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图中Vcc是多高?

VCC  是 12V 的, 那个电阻阻值我是大概写了个,这个暂时可以不管。(这个电阻阻值我可以改得比较大也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VCC  是 12V 的, 那个电阻阻值我是大概写了个,这个暂时可以不管。(这个电阻阻值我可以改得比较大也行 ...

在驱动那里加个RC,也是可以的,我是在想,是不是可以加个RC,再加个跟随器。这样到IGBT的驱动脚波形会好看点。

就是要实现上面这个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CC  是 12V 的, 那个电阻阻值我是大概写了个,这个暂时可以不管。(这个电阻阻值我可以改得比较大也行 ...

12V电源电压,电阻性负载,负载为10欧,那么最大电流不过1.2A,为何要选用400V15A的IGBT管?
你选用的IGBT,电流为1A时,管子的饱和压降将近1V。这就不如选择容量小一些的功率MOS管了,管压降可以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电压,电阻性负载,负载为10欧,那么最大电流不过1.2A,为何要选用400V15A的IGBT管?
你选用的IGB ...

我这个IGBT是选了400V/20A 的 C脚电阻我是随便写了个。我这里电流正常跑是8A左右,过流点12A左右。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 这个延迟的问题。
如上图中,开通延迟  10~55US  ,关断延迟  40US以内。

楼主:
另外问下,哪位朋友能弄到LTspice  带 运放的 库  ,帮忙给下。

网友H:
如果是死区时间,必须上IGBT驱动

网友I(2020-08-11):
引用 网友C:
曾经看到一个延时电路如附件。不过楼主延时50us很小,与输入正弦波周期对比,几乎看不出,所以RC你自己调。 ...

可以的,我试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