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9-06-19):
(无正文)

网友A:
文件没上传。

网友B:
我分析出来了,一个叫你........你......的桌面上,存放着一个叫做数字放大板的PDF文件,可惜,我们不能远程攻击这个电脑,那是非法的,所以我们看不到文件本身................

楼主:
第一次,有点点失误,现在好啦

网友A:
本人搞了几款汽车用传感器。
首先说下电源电路,bss169是耗尽型mos管,与这个zmd31050的vgat构成一个精简的线性电源。
耗尽型mos管,vgs=0是导通的。不能用普通mos管替代(我折腾过,没用)。
zmd31050这个芯片是一个信号调理芯片。内部存储传感器校准信息。
其基本功能就是将差分信号(当然有可能支持单端)转换成模拟信号,或数字输出。
此类芯片的缺点就是要厂家提供一套设施。后来我们没有采用。
至于输出部分,有比例输出,比例输出根据电源电压变化。绝对输出不会根据电源电压变化。所以输出部分有反馈,就是Q1下面的电阻。
由于市面上24bit sigma-delta方案很多。后来找到成本低的血压计芯片,就没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搞了几款汽车用传感器。
首先说下电源电路,bss169是耗尽型mos管,与这个zmd31050的vgat构成一个精简的 ...

现在手上的课题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D2/U1、Q3/U1、Q2损坏,导致放大板失效,想从可靠性角度对板子做失效机理分析,就是没弄懂从芯片出来后面一部分电路的作用和原理

网友A:
D2的损坏,提示有高电压以及负电压。
根据原理图UBB电压过高,或出现负电压。均会损坏。
LC2和L1的如果是磁珠,暂不用考虑反向电动势。
这个电源电路,本人看着别扭。200ma的保险丝,怎么在tvs后面。只要出现测试过程中,出现反接,tvs管秒杀。
传感器电路一般用电很小,200ma的保险丝,是否余量过大。

Q3的损坏,从功耗入手,参考线性电源的功耗计算。一般传感器用电量小,不会超标。从你的tvs的选型,有可能是24V或以上。
如果耗电超过10ma还需仔细核算功耗。

这块电路不要拘泥于tvs必须并在电源端。由于电流小,根据你的最低供电电压,系统实际用电量。在tvs管前面串电阻。只要保证最低供电电压有5V输出就行了。

至于输出电路是个典型的高端电流源,属于线性电路。
R1,R2,Q1是将低端电压转换成高端电压。
通过分析可知,R1和R2的电流近似相等。
由此可知U2正相端的电压,VIN-(Vr1)/2,最大电压VIN,最小电压VIN-2.5
U2的负相端电压=VIN-(100*I)
这个电流源最大电流约25ma的。
由于是线性电路,Q2需要承受很高的电压。
如果外部短路,当12V供电,(12-2.5-0.7)*0.025=0.22W,如果24V供电=(24-2.5-0.7)*0.025=0.52W,如果是24V以上就不算了,不宜用贴片了,需要散热。
如果外部负载,产生5V的负载,12V供电=0.1W,24V供电=0.395W,如果是24V以上就不算了,不宜用贴片了,需要散热。

网友B(点评):
分析的很犀利,都是干货 顺便说一下,BSS169是小电流MOS管,不合适在可能的故障情况下保证安全工作,建议换大电流的同样封装的MOS管,应该会改善很多。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BSS169不能更换,这个小批量原装要5毛,耗尽型的mos管好难找。淘宝买过几次。这个bss169不是必须的,可以不用芯片的这个功能。从成本考虑用7805供电也行。想不到把,这个mos管很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思路清晰多了,由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故障定义为偶发故障,所以不需要我去考虑设计或者工艺上的错误,我会从使用环境角度和元器件退化角度对放大板进行失效分析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大神算不上,共同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搞了几款汽车用传感器。
首先说下电源电路,bss169是耗尽型mos管,与这个zmd31050的vgat构成一个精简的 ...

兄弟,我下一份工作就是搞传感器电路设计的,但前几年主要精力在单片机编程。兄弟若方便,请推荐一些学习资料或范围。

面试中,未来Boss说主要是要模拟电路门清~谢谢!

网友A(点评):
既然你以前是搞单片机的,推荐你网上搜搜血压计,电子秤芯片,把这些soc芯片玩玩熟悉。就行了。 这些芯片内部有pga和温度传感器。对你来说不难。

网友D:
ZMD31050这款芯片是带电流输出的芯片。实际使用中,确实容易损坏。
实际生产中,做好防静电措施,会有很大的改善。
ZMD被IDT收购了,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咨询IDT。

网友A:
据我所知,国内有信号调理芯片,4-20ma输出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