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蓄电池组充放电电量平衡装置

楼主(2019-06-19):
      我是一个从事电子行业多年的工程师,想把自己多年的开发心得跟同行分亨,共同探讨,第一次上论坛,请多指教。
      请注意:本人只发原创的并经过自己验证过的作品,有完整的电路图、PCB资料和BOM.作为技术探讨,有部分作品是申请了专利的,仅限于工程师之间做技术探讨,如要用于商业生产,须经我们授权!陈工15883775128
      目前所有蓄电池都是采用多节单体电池串联组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很难确保每节单体电池容量和电量完全一至,这样串联组成的蓄电池大都存在木桶效应,容量较小的那节,充电时较快充满,放电时较早放完,而且老化速度也比较快,至使蓄电池的总容量及总寿命大打折扣。为此,我开发出了《一款蓄电池组电量平衡充放电管理装置》解决了上述问题。本装置采用自主研发的逻辑控制方法,对每节单体蓄电池进行独立的控制、保护。在待机或充电状态时所有单体蓄电池并联,实现电量转移平衡(电量高的单体蓄电池给电量低的充电)和电量平衡快速充电。在工作(使能)状态时所有单体蓄电池串联,实现对外供电,保护电路同时检测每节单体蓄电池的工作状态,任何一节单体蓄电池出现欠压,立即关闭输出,此时转至待机状态,电量高的单体蓄电池给电量低的充电,实现电量转移平衡,增加续航,防止单体蓄电池过放电,使所有的单体蓄电池使用寿命保持一至。待机时由辅助电源供电,待机电流小于0.1mA。电路图:

xch
“何一节单体蓄电池出现欠压,立即关闭输出” 这个个性太糟,剩余电能就没法继续供电了。可能浪费的容量比你这控制板还值钱。继续努力

网友A:
相信很多工程师都想过这样的做法,只是实用性、经济性。。。
工程师自己做个用用,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很多工程师都想过这样的做法,只是实用性、经济性。。。
工程师自己做个用用,还是可以 ...

是的,这种方式适合长时间待机的场合

网友B:
串联切成并联的时候,电流有多大?是不是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切成并联的时候,电流有多大?是不是受控制?

串转并加有限流电阻,加上引线电阻,我用18650电池2只并联组成1组8串的方案,用放完电的加在充满电的中间,串转并电流只有3A左右

网友B:
1 和其他方案相比,没有优点;
2 致命缺点:充电时必须断开负载;
3 成本高,体积大。

所以,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和其他方案相比,没有优点;
2 致命缺点:充电时必须断开负载;
3 成本高,体积大。

这个方案电路简单,制作容易,把充电控制好,不用锂电保护板,在锂电梯次应用、储电应急方面还是可以用的,做成模块结构可以串联或并联

网友C(2021-05-05):
继电器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