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专家看过来,GD32F103定时器的最小分频是4分频

楼主(2019-06-19):
      有个旧项目,想把代码移植到GD32F103上来,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原先使用的是Ti的TMS320F28027,芯片,主频使用的50M,定时可以做到最小0分频,也就是Timer的步长为20ns,现在使用GD32F103C8T6芯片,使用的内部晶振108M,想获得分辨率更高的定时,甚至于达到0分频,可是我设置如下,用示波器测试Timer的最小分频是4分频,也就最小步长是27ns,显然这个108M的芯片,精度还不如50M芯片的精度高。请技术专家帮我分析一下,代码如下:
void PWM0_Configuration(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break_parameter_struct timer_break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timer_deinit(TIMER0);

    /* TIMER0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34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 CH0/CH0N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0 */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0,175);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er_breakpara.runoffstate      = TIMER_ROS_STATE_DISABLE;
    timer_breakpara.ideloffstate     = TIMER_IOS_STATE_DISABLE ;
    timer_breakpara.deadtime         = 10;
    timer_breakpara.breakpolarity    = TIMER_BREAK_POLARITY_LOW;
    timer_breakpara.outputautostate  = TIMER_OUTAUTO_ENABLE;
    timer_breakpara.protectmode      = TIMER_CCHP_PROT_OFF;
    timer_breakpara.breakstate       = TIMER_BREAK_ENABLE;
    timer_break_config(TIMER0,&timer_breakpara);

    /* TIMER0 primary output function enable */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timer_enable(TIMER0);
}

网友A:
话说你用TI也是使用它的内部晶振吗,,,,GD的内部RC振荡器你了解过吗

网友A:
看了手册,,,TIMER0的分辨率应该是最高的,,,如果timer0都不行恐怕只能换其他的,,或者超频试试

楼主:
没有GD的专家过来看一下吗?Timer0的最小步长能为1/108M ns吗?  Ti我是使用的内部晶振50M  可以输出到最小步长 1/50M,也就是20ns。

网友B:
我估计是IO翻转速度的原因,比如你说的最小步是1/108ns,如果你测试2小步,10小步或者干脆108小步试试。

楼主:
目前测试结果就是,不论我设置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或者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4;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系统默认的已经对主频进行了4分频的操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原厂解释一下。

网友C:
去看看手册,“复位和时钟单元(RCU)”,看看上级是不是分配了

网友D:
这个时钟分频是和死区时间有关系的,所以改变这个值,只会导致死区时间不一样,不会对PWM波频率产生影响,Timer0是挂在APB2总线上的,最大的频率是108MHZ,如果想要从源头就改Timer0的时钟,那么就要设置APB2分频,而不是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这个值。至于IO步长,由于受到IO速度的影响,只能最大到50M,也就是20ns,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可以试试兆易的F303芯片或者E103芯片,这两款都可以将IO翻转速度设置为最大120M,我想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看帖子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