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网络原理

楼主(2019-06-19):
一,LC网络的零点与极点

任意给定一个线性L/C/M构成的网络:

根据网络能量关系式,其端口的阻抗或导纳表达式为:

根据定义,这是一个正实PR函数!

零点好求了:

可见,Z(p)的零点是纯虚数,虚者实也,以前说过了,等价于说零点只能发生在实频率处。

楼主:
码字码到8点30左右,休息。

极点也好求,令Z=∞或令Y=0:

结论:
重要特性1

策动点导纳函数的纯虚零极点,只能是简单型的!
在零点处,函数的导数是PR的;
在极点处,留数是PR的。

楼主:
最近几天一直扯这个话题:

根据这个话题,思考一个问题:

为何对于某些函数,傅里叶搞不定,使用拉普拉斯就能搞定???

把教材背的滚瓜烂熟的同志,不假思索,张口就会回答:傅里叶不收敛(不存在),拉普拉斯收敛!

请结合上面的图片,仔细思考一下。

楼主:
二,RC网络的零极点特性

有一个网络,其中只有普通的电阻和电容,那么其端口特性是什么?

使用上面相同的方法,很容易求出零极点表达式为:

结论:RC网络的零极点,只能发生在负实轴上。

楼主:
三,RC网络的斜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