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AD的速率最高是多少?1MSPS吗?

楼主(2019-06-19):
ps, AD, USB
这个是与STM32兼容的吗?AD会不会被USB通讯干扰?

网友A:
USB会干扰AD么?
那要是驱动电机你的AD还不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会干扰AD么?
那要是驱动电机你的AD还不炸了。。。

ADC的通道引对应复用的Pin是类似的分布;
USB和ADC在内部布局就做了区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会干扰AD么?
那要是驱动电机你的AD还不炸了。。。

STM32F103上有过干扰现象,4ms的USB信号会在ADC采样值中产生干扰,曾经咨询过FAE,没有解决,可能是芯片内部参考电源的隔离不好,和外界环境的干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