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求助ADS1232使用温飘大?

楼主(2019-06-19):
最近使用ADS1232做一个电子秤,发现在不接传感器时噪声很大,用手碰触输入接口时有时还会死机。接上称重传感器后AD值会有2个字的偏移,一般会往上便宜,本来称显示0,重复称重几次后会变成1或2。称重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情况,有时往称台上放砝码时,不知是静电干扰还怎么回事,显示会卡顿一下,又恢复正常称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使用过ADS1232的老师,前辈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ADS1232好像归零不是很好

楼主:
是不是开路时数字跳动比较厉害?接上传感器有温飘正常吗?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驱动程序有问题?还是我将二进制补码转换成原码有问题,我的转换方法是最高位取反,我觉的转换方法应该是没问题,显示正负数都是正常的,标定也正常,就稳不住零位,重复加载几次就不回零了?以前用的AD7710没有这个情况。往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2好像归零不是很好

希望前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
不少称重传感器都会在第一次使用后产生永久形变
估计不关ADC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少称重传感器都会在第一次使用后产生永久形变
估计不关ADC的事

传感器确定是没问题的,用之前AD7710做的板就没事。用ADS1232测试就有漂移,取高16位,内码值往上漂移3个字左右。ADS1232不是噪声很小的吗?怎么温飘这么大呀?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前辈帮帮忙看问题出哪里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确定是没问题的,用之前AD7710做的板就没事。用ADS1232测试就有漂移,取高16位,内码值往上漂移3个 ...

ADS校正后漂移? 会不会是校正条件与后续测试条件不一致。 重新校正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S校正后漂移? 会不会是校正条件与后续测试条件不一致。 重新校正一次试试? ...

是的,校正后会漂移1到2左右。直接查看采集AD值也是会上漂移3个字左右。这个问题困扰了哟很久了一直不能解决。

网友C:
滤波器怎么设置的?

网友D:
这个芯片的电源和参考电压电路都很重要,需很稳定
放砝码显示卡顿如果排除了静电问题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器怎么设置的?

设置的增益是:128   滤波:10HZ

楼主:
卡顿的话我感觉也像是静电干扰,但是怎么解决静电干扰的问题呀?感觉ADS1232就是容易干扰,手机打电话离传感器近影响特别大,使用AD7710几乎没有影响,而且没有静电干扰的问题,温飘问题也没有。温飘原来以为是自己电路的问题,后来在网上买了个模块,也是一样会有漂移。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电源和参考电压电路都很重要,需很稳定
放砝码显示卡顿如果排除了静电问题就是程序问题 ...

卡顿的话我感觉也像是静电干扰,但是怎么解决静电干扰的问题呀?感觉ADS1232就是容易干扰,手机打电话离传感器近影响特别大,使用AD7710几乎没有影响,而且没有静电干扰的问题,温飘问题也没有。温飘原来以为是自己电路的问题,后来在网上买了个模块,也是一样会有漂移。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C:
用手碰触输入接口时有时还会死机,这都不是ADS1232的问题,硬件设计有问题。

称重专用芯片很多啊,HX711,芯海CSxxxx,都异常便宜,唯一要求传感器是5V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顿的话我感觉也像是静电干扰,但是怎么解决静电干扰的问题呀?感觉ADS1232就是容易干扰,手机打电话离 ...

静电问题要么良好接地要么隔离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碰触输入接口时有时还会死机,这都不是ADS1232的问题,硬件设计有问题。

称重专用芯片很多啊,HX711, ...

嗯,应该是硬件设计的问题。本人是新手,对AD电路设计不是很懂。但是温飘的问题我在网上买的一个模块也是会有,不知道怎么回事?HX711我也有测试,温飘感觉比ADS1232好,不会有温飘的情况,开路时也很稳定。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标定好后,正常显示0,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会乱跳一个大数,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转成原码的方法不对吗?我是让最高位取反的方法,请问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电问题要么良好接地要么隔离静电

嗯,好的。谢谢!不知道老师使用汇编语言编程吗?如果用我可以把程序发上来帮我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硬件设计的问题。本人是新手,对AD电路设计不是很懂。但是温飘的问题我在网上买的一个模块也是 ...

你这种不是自己原始设计而是用买来的模块搭积木的开发方式谁也救不了你了。

楼主:
我自己做的也有板子的,就是温飘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才想起在网上买模块回来测试的。测试结果也是一样,也有温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不知道老师使用汇编语言编程吗?如果用我可以把程序发上来帮我看看有问题没? ...

51的汇编吗

网友E:
这么说吧,TI芯片的质量和稳定性不要怀疑,只要你买到的是正品,怀疑你硬件设计的问题。

楼主:
是的,51汇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51汇编的。

可以发一下让大家都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电源和参考电压电路都很重要,需很稳定
放砝码显示卡顿如果排除了静电问题就是程序问题 ...

这个电路可以设计成参考电压无关的比例电路,只要参考电压稳定,ADC 读数和参考电压的具体数值无关。

网友G:
ADS1232唯一的问题就是模拟和数字分开供电,而且各自电压还不一样的时候,搞死过托利多,你说有多厉害,哈哈。

所以楼主的问题基本上是你的问题,把电路图和PCB贴出来看看。
另外ADS1232的漂移算是很小的了,实在不行,可以利用26个脉冲的自校准,可以把零漂降低到几乎没有,ADS1230也是一样,国内的这些仿制芯片都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发一下让大家都看看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有点事,没能及时回复。下边是我写的程序,前辈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
;       ADS1232接口定义
;**************************************************
PDWN       BIT     P2.0
SCLK       BIT     P2.1
DRDY_OUT   BIT     P2.2
;**************************************************
;       称重AD值缓冲区定义
;**************************************************
CZADZ     DATA    31H
CZADZ+1   DATA    32H
CZADZ+2   DATA    33H
;*************************************************
;       主循环
;**************************************************
START:
        CALL      CSHADS1232      ;开机初始化ADS1232
        CALL      KJJZS1232       ;ADS1232开机校准程序
START2:
        CALL      CJCZAD          ;采集称重A/D值
        CALL      JSADJSLBCL      ;采集AD计数滤波处理数据
        CALL      CZZXSCX         ;显示称重值程序
        JMP       START2
;**************************************************
;       开机初始化ADS1232
;**************************************************
CSHADS1232:
                 CLR     PDWN              ;复位脚拉低,复位ADS1232
          NOP
          CLR     SCLK          ;开机时钟脚拉低
          NOP
          MOV     R0,#0FFH      ;延时
          DJNZ   R0,$           ;增益和滤波在板子上固定连接
                                ;增益:128 滤波:10HZ
            SETB   PDWN              ;复位脚拉高,复位结束
          MOV    R0,#0FFH       ;延时一会儿
          DJNZ   R0,$
          RET
;**************************************************
;       ADS1232开机校准程序
;**************************************************
KJJZS1232:
                CLR    SCLK
         NOP
         NOP
                JB     DRDY_OUT,KJJZS1232;数据没有准备好等待
         MOV    R2,#24             ;采集数据位数

KJJZS1232B:
         SETB   SCLK
                NOP                      ;延时
         CLR         SCLK
         NOP         ;延时
         MOV         C,DRDY_OUT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5
         RLC    A
         MOV    R5,A
         DJNZ   R2,KJJZS1232B

               SETB    SCLK
        NOP
        CLR     SCLK           ;发送第25个脉冲
        NOP

        SETB    SCLK
        NOP
        CLR     SCLK           ;发送第26个脉冲,启用校准
        NOP

        CALL    YS0D5S          ;延时0.5S等待校准结束
        RET
;***************************************************************************
;       采集称重A/D值
;出口:R3,R4,R5存称重A/D值,R3存低位,R4存次高位,R5存高位
;***************************************************************************
CJCZAD:
         CLR   SCLK
         NOP
         NOP
         JB    DRDY_OUT,CJCZAD1 ;数据没有准备好等待
         MOV   R2,#24

KJJZS1232B:
         SETB   SCLK
                NOP                      ;延时
         CLR         SCLK
         NOP         ;延时
         MOV         C,DRDY_OUT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5
         RLC    A
         MOV    R5,A
         DJNZ   R2,KJJZS1232B

                SETB    SCLK
         NOP
         CLR     SCLK           ;发送第25个脉冲
         NOP

ZSTZ1:
               CLR            A
               MOV            A,R5
        CPL           ACC.7           ;取反符号位变成偏移的二进制数
        MOV            R5,A
        MOV     CZADZ,R3
        MOV     CZADZ+1,R4
        MOV     CZADZ+2,R5      ;称重AD值存入CZADZ-CZADZ+2
        RET

@ningling_21 :是不是采集称重A/D那个标号?实际程序是没错的。发的时候可能错了。别的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标号是不是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设计成参考电压无关的比例电路,只要参考电压稳定,ADC 读数和参考电压的具体数值无关。 ...

本人是新手,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做呢?希望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S1232唯一的问题就是模拟和数字分开供电,而且各自电压还不一样的时候,搞死过托利多,你说有多厉害,哈 ...

真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有点事,才回复.下边是我写的驱动程序帮忙看看有问题没?PCB文件等下就发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有点事,才回复.下边是我写的驱动程序帮忙看看有问题没?PCB文件等下就发一下 ...

前辈有没有参考的PCB设计图和原理图给借鉴一下?我是新手PCB的布局我感觉也不是很合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人是新手,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做呢?希望前辈指点。

用 VREF 来给模拟部分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 VREF 来给模拟部分供电。

你好!那如果参考电压是2.5V,那么参考电压输入,模拟部分供电,传感器供电都用2.5V吗?那会不会电压太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那如果参考电压是2.5V,那么参考电压输入,模拟部分供电,传感器供电都用2.5V吗?那会不会电压太低 ...

你的前端是长成什么样的?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前端是长成什么样的?有电路图吗?

网友G:
从你不懂参考电压比例电路这一点来看,你的问题基本出在这个地方,找个附近的行业人员,好好请教一下。你不懂这一点的设计,这个温漂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你不懂参考电压比例电路这一点来看,你的问题基本出在这个地方,找个附近的行业人员,好好请教一下。你不 ...

是有点不是很明白,不过以前用的是AD7710ANZ却没这个温飘问题,电路基本差不多?前辈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可以给个参考设计图吗?付费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有点不是很明白,不过以前用的是AD7710ANZ却没这个温飘问题,电路基本差不多?前辈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

你以前那是碰巧,AD7710ANZ 的温漂和你的电阻电路正好一致(都有可能是芯片内部矫正的)

比例电路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设计,通过合理的设计使得电路的总体传递函数中,参考电压或绝对电阻这类生产时控制不方便的参数抵消掉。你需要锻炼一下电路元素和其对应的传递函数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初等数学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点不是很明白,不过以前用的是AD7710ANZ却没这个温飘问题,电路基本差不多?前辈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

参考一下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以前那是碰巧,AD7710ANZ 的温漂和你的电阻电路正好一致(都有可能是芯片内部矫正的)

比例电路是一个 ...

是的,AD7710开机的时候会开启自校准模式进行校准。校准完成自动转回正常模式。AD7710只是会跳字,而不会漂移。这个比例电路还还真的学习一下呢!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AD7710开机的时候会开启自校准模式进行校准。校准完成自动转回正常模式。AD7710只是会跳字,而不会 ...

我有预感如果你把你基于 7710 的设备开机,然后放冰箱里面一段时间拿出来也会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预感如果你把你基于 7710 的设备开机,然后放冰箱里面一段时间拿出来也会不准。 ...

肯定会不准确的,我做的板子是需要刷漆的,放烤箱刚拿出来时数据很不稳定,漂移很大,待温度降下来时会恢复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肯定会不准确的,我做的板子是需要刷漆的,放烤箱刚拿出来时数据很不稳定,漂移很大,待温度降下来时会恢 ...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别人才好帮你检查问题,当然有PCB部分的图,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别人才好帮你检查问题,当然有PCB部分的图,更好了。 ...

这是我的原理图,帮忙给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帮忙给看看。

2.5V的基准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帮忙给看看。

你这2个3K电阻做成的分压电路,这2个电阻是什么材质?性能参数?如果是随便的2个电阻,那是不行的,必须精密电阻,一般用5ppm/℃温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V的基准最好不要这样做

以前用AD7710时就是用两个精密电阻分压的,不过以前的不会漂移。现在的ADS1232会漂移。我还以为是我的板子问题,专门在网上买了个模块,模块基准是用的REF5025,不过也一样会漂移。取高16位漂移量大概都是3个内码值。是不是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呀?另外ADS1232输出的是二进制补码格式的数据,要转换的无符号的二进制原码值,我是将最高位取反的方法,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2个3K电阻做成的分压电路,这2个电阻是什么材质?性能参数?如果是随便的2个电阻,那是不行的,必须 ...

两个电子使用的是天津三环的电阻,温漂是25ppm。电路有什么大问题没?

@R2D2 : 我是只取了高16数据,都可以往上偏移3个内码值,是不是温漂太大了呀?
温飘一定会有的,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两个电子使用的是天津三环的电阻,温漂是25ppm。电路有什么大问题没?

如果你的分压电阻能真正到25ppm,那赶脚没理由漂移很大的,贴出你的PCB图来,传感器供电从哪里来的?电路图上没标识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用AD7710时就是用两个精密电阻分压的,不过以前的不会漂移。现在的ADS1232会漂移。我还以为是我的板 ...

正数的补码和原码相同,负数的补码才需要取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电子使用的是天津三环的电阻,温漂是25ppm。电路有什么大问题没?

我是只取了高16数据,都可以往上偏移3个内码值,是不是温漂太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数的补码和原码相同,负数的补码才需要取反

如果这样转换成原码的话,是不是还是有符号二进制数呀?要想转换成无符号二进制数,应该符号位直接取反就可以了吧?以前使用的AD7710输出数据是偏移的二进制码,都是采集后直接使用了。我把ADS1232输出的二进制补码符号位取反是不是就转换成偏移的二进制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分压电阻能真正到25ppm,那赶脚没理由漂移很大的,贴出你的PCB图来,传感器供电从哪里来的?电路 ...

传感器的供电是直接连接的VA5V,接地连接的是信号地。PCB可能画的很不专业,都不好意思贴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转换成原码的话,是不是还是有符号二进制数呀?要想转换成无符号二进制数,应该符号位直接取反就 ...

负数的补码,除了符号位,其余位取反再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数的补码,除了符号位,其余位取反再加1

如果是这样转换的话是不是转换后还是二进制有符号数呀?转换成无符号二进制数不是直接取反符号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分压电阻能真正到25ppm,那赶脚没理由漂移很大的,贴出你的PCB图来,传感器供电从哪里来的?电路 ...

ADS1232PCB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转换的话是不是转换后还是二进制有符号数呀?转换成无符号二进制数不是直接取反符号位吗? ...

转换过后,负数变成正数,符号位清零在程序中标志一下就行
如果原来是负数的补码,只取反符号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换过后,负数变成正数,符号位清零在程序中标志一下就行
如果原来是负数的补码,只取反符号位不行 ...

哦!多谢!我修改一下试试。是不是问题就是出在程序上呀?我没有判断正负数,直接最高符号位取反,然后得到的数据就直接处理了。不过这样也是可以正常标定,显示也对,压传感器数据逐渐增加,抬传感器数据逐步减小。就数据偏移3个字左右。别的没问题,很奇怪?

网友G:
看了一下楼主的PCB图,看来楼主还是个新手,PCB的布线也仅限于联通,很多规则都没学呢,慢慢来,而且这个PCB图的标号,和你前面贴的SCH图纸根本对不上编号,不知是啥原因。
你的整个PCB布线的一个地平面,使用了自动铺铜,这也就算了,居然还有很多死铜,大部分的铺铜,都是独立的,这会导致你的地平面上实际会有电流流过几个节点,在各节点的地平面因为这个电流流过,会产生电压降,当然这个电压降是很微小的,不过在某些时候,对于1232这类分辨率很高的测量芯片,这个各个点的电压差,就会造成输出的转换结果不稳定和漂移。
另外你的信号输入端的RC滤波,整个通路有错误的地方,信号一路进来,电阻的问题不大,一头进去,一头出来,但是电容,一定要信号先接到电容,然后再拉线到芯片输入脚,这对于高频的干扰会及其明显,因为干扰信号会先进芯片,再去电容,那这个电容的存在就是马后**,给人挡子弹的却躲到别人背后了,当然没干扰的时候看不出问题来,很多人会觉得无所谓。
我当年跟师父的时候,如果画出这样的板,师父是不会放行打样的,就回复俩字:重画!

网友G:
还有楼主,你的这个板子,应该不仅仅存在你反应的温漂大的问题,整体测试的无噪声位输出应该也是不高的,起码低于同行或者datasheet上标识的参数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一下楼主的PCB图,看来楼主还是个新手,PCB的布线也仅限于联通,很多规则都没学呢,慢慢来,而且这个P ...

嗯,多老师回复指点,非常感谢!看来老师的师傅还挺严厉的吗?严厉点好。不是说严师出高徒吗?老师肯定技术也很棒!板子除了温飘的确干扰也很大,打电话在传感器或AD芯片旁边时数据跳特别厉害,而且在冬天是直接用手拿砝码放称台有时会有卡顿,感觉是静电的干扰。板子的问题的确挺多的,以后还要向老师多请教学习。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有的AD需要区分数字和模拟地,有的就没区分。才看了一个板子用的是AD7193他们布的板子就没区分数字和模拟地。但是数据还很稳定。是不是如果一块板子有2个或以上AD时就不必区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