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DAC5687的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设计

楼主(2019-06-19):
基于DAC5687的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设计

1 引 言

DAC5687是美国TI公司出品的一款双通道、16bit高速数模转换芯片。片内资源丰富, 具有内插、调制等多种功能。FPGA 因其属于大规模在系统可编程专用集成电路而且具有高密度、高速度、高可靠性等特点, 因此FPGA 应用于高速多通道雷达信号模拟器可大大提高系统设计的灵活性和系统的扩展性。

本文设计的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系统可广泛应用于通信、雷达信号的模拟产生, 为雷达设备, 特别是接收机设备检修提供参考信号, 分离设备故障问题, 简化设备检修过程。另外, 此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系统基于CPC I总线, 具用很好的工程稳定性和通用性。

2 系统概述

2.1 系统组成

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采用通用CPC I底板与功能背板相结合的设计思路, 其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

采用上图所示设计方法, 系统可扩展性强, 不同应用场合只需更换不同的功能背板即可。

2.2 系统功能

对本文所设计的高速多通道雷达信号模拟器,由FPGA 控制时钟管理模块, 为四路DAC5687背板提供相参工作时钟。同时, 利用X ilinx FPGA 提供的DDS核( IP core)产生信号的样点数据, 通过高速接插件将信号样点数据传输到DAC5687背板, 在背板上实现数模转换和信号输出功能。

3 DAC5687功能背板电路设计

根据DAC5687的工作手册, 结合图1中的功能设计, 由FPGA 产生的A、B 两路信号数据分别通过两路16bit数据总线传输到DAC5687, LVPECL时钟信号可以选择与CLK1 /CLK1C 或者CLK2 /CLK2C相连接, 具体由DAC5687的时钟工作模式决定。当DAC5687工作在内部时钟模式下, 与CLK1 /CLK1C连接; 工作在外部时钟模式下, 与CLK2 /CLK2C 连接。另外, LVDS信号, 本设计中利用这款芯片将DAC5687内部锁相环PLL 产生的时钟单端信号转换成为LVDS 信号, 通过高速接插件传回通用底板, 作为外部时钟工作模式下的数据产生同步时钟。

4 单端高速数据传输线的布线及匹配问题

4.1 单端高速数据线的阻抗计算模型

因为DAC5687芯片的两路16bit数据总线接口都是单端的, 即每bit都只对应一根单端传输信号线, 并非是通常高速数据传输所使用的LVDS、LVPECL等差分传输信号线, 所以在印制电路板( PCB )设计时, 就必须考虑高速数据传输情况下的单端数据线布线及终端匹配问题。本设计采用微带线阻抗计算模型和表层走线规则, 以FR4印制板为例进行分析。表层走线应采用微带线模型, 如图2所示。

图2 微带线阻抗计算模型。

当1.0<w h<="" 2.0,="" 1<="" εr="" <="" 15时,=""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阻抗( Ω) :

传输延时(p s /in ):

其中, h 是对地高度, w 是走线宽度, t是走线厚度, 单位都是in, r 是基板相对介电常数。

例如, 当设计单根传输线阻抗为50Ω, 印制板为FR4, 其介电常数εr = 4.3, 假设对地高度h =0.0046in, 走线厚度t= 0.00137 in (相当于铜层总量1oz )。由( 1)可以计算得到印制电路板走线宽度为0.008in, 即8m il。

4.2 DAC5687高速数据线的终端匹配

因为DAC5687的最高转换速率是500MSPS, 采用奇偶工作模式, 其最高数据输入的速率为250MSPS, 所以在印制电路板设计上应将单端高速数据线末端上升时间控制在< 2ns的范围内。计算模型 如图3所示。

左边部分, 即驱动部分, 由驱动门电路、传输线和端接电阻组成。对于印制板走线, 当连线长度小于上升沿有效长度的1 /6时, 该电路表现为集总系统特征。以FR4板材为例, 由( 2)可计算得到表层走线的上升沿有效长度约为14.286in。所以, 只要表层走线长度小于2.38 in 即可采用集总系统模型进行电路布线。但当印制电路板走线的长度大于上升沿的长度的1 /6时, 集总系统模型失效, 应采用分布系统模型讨论。根据传输线理论, 传输线模型的完全响应为:

其中,H x (w )是传输线(即单端高速数据线)的传播因数, 当信号频率小于1GH z时, 忽略传输线电导的影响:

其中X 是传输线长度( in), R 是传输线的串连电阻( Ω ⁄in), L 是传输线的串连电感(H ⁄in), C 是传输线的并联电容( F ⁄in)。

A (w )是输入接收函数, 由源端阻抗(即驱动门电路的内阻)Zs (w )和传输线阻抗Z0 (w )共同决定:

R2 (w )是末端反射函数, R1 (w )是源端反射函数, 分别由( 6) , ( 7)表示:

其中ZL (w ) = R1 jwC 根据电路实际参数, 使用Ma thCAD进行脉冲上升时间的仿真, 其中源端阻抗(即驱动门电路的内阻) Zs = 30Ω , Z0 = 50Ω??, C =5pF, 印制板传输线长度X = 4in, 传输线并联电容约为CT = X·C = 12pF, 传输线串联电感约为LT =X·L = 32nH, RT =X·R≈0.02Ω结果如图4所示。

图4中实线表示驱动门电路的输出脉冲上升沿波形, 虚线表示DAC5687末端接收波形。由于末端电容负载C 的影响, 振铃明显减少, 上升时间增加,末端上升时间仿真结果约为1.3ns, 实测结果约为1.5ns, 两者基本相符。

由以上分析可得到结论, 单端高速数据总线的走线应尽可能的短, 并在终端端接匹配负载电阻, 以达到传输线匹配、提高数据传输速率的目的。

5 FPGA 设计

依托通用底板, 针对DAC5687 功能背板进行FPGA 设计。其主要功能一是使FPGA 通过DAC5687 的串行编程接口( SPI) 对DAC5687 的内部寄存器进行设置; 二是实现内部DDS 数据源与DAC5687的严格同步。采用VHDL或V erilog 语言编写程序, 可以简便实现上述功能。DDS 与DAC5687的接口原理如图5所示。

图5 FPGA与DAC5687的数据及时钟接口框图。

如图所示, 时钟管理模块将分别给FPGA 和DAC5687提供差分工作时钟。DAC5687利用内部锁相环PLL产生数据同步时钟, 经由NB4N855S变换成LVDS差分时钟信号传入FPGA 内部DDS数据源, 作为数据源工作时钟, 以保证信号样点数据和DAC转换工作时钟同步。DDS数据源将产生的A、B两路信号样点数据通过印制板上的单端高速数据总线传输到DAC5687, 最终完成数模转换。

6 结束语

讨论了在CPC I通用底板上设计DAC5687数模转换背板的设计方法, 解决了单端高速数据传输线的布线和终端匹配问题, 为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楼主:
基于DAC5687的高速多通道信号模拟器设计

网友A:
请问,这个有参考电路吗?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