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FLASH存储地址的擦除问题

楼主(2019-06-20):
大佬们,遇到一个问题 ,用PIC16F1778的FLASH存储一些数据,在烧程序时不想擦除掉IPE上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这个操作没啥问题..
剩下的就是你指定保留的地址范围, 和擦写的操作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操作没啥问题..
剩下的就是你指定保留的地址范围, 和擦写的操作范围就可以了 ...

图片中按照这个设置进行烧程序,还是在IPE中被擦掉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设置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中按照这个设置进行烧程序,还是在IPE中被擦掉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设置不正确 ...

左边操作的区域改成0-0x3f80,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