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首次接触赛元,SC92F7250 点LED都不会,哪个寄存器设置不对?

楼主(2019-06-20):
请教,请教,首次接触赛元,SC92F7250 点LED都不会,P26竟然不是输出高电平

下面初始化P26为推挽输出
        #if (IC_MODEL == SC92F7250)  //SC92F7250引脚定义
        P0CON = 0xFF;          //
        P0PH  = 0x00;                //
        P1CON = 0x00;         //
        P1PH  = 0x00;
        P2CON = 0x40;  //P26推挽输出模式
        P2PH  = 0x00;
        SC92F7250_NIO_Init(); //未引出IO口配置
        #endif

//主函数内容
void main(void)
{
        IO_Init();
        WDTCON |= 0x10;//清看门狗

        while(1)
        {
                //P13=0;
                P26=1;
        }
}

楼主:
静下心来检查了一遍,搞定了,LVR设置不对,原先设置LVR 3.7V ,用示波器测输出引脚是不成形的正弦波,将LVR设置为2.9V或者2.3V,下载--输出正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静下心来检查了一遍,搞定了,LVR设置不对,原先设置LVR 3.7V ,用示波器测输出引脚是不成形的正弦波,将LV ...

根据系统供电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系统供电设置

LVR要低于供电电压,如果你供电是3.3V,LVR设置就要低于3.3V

网友B:
逻辑上讲不通

网友C:
这看门狗清的好及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