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通过外网挂载nfs更新应用,连接超时

楼主(2019-06-20):
想实现板子通过外网挂载nfs更新应用,虚拟机上回环测试没问题,但是板子通过外网连接到nfs服务器,一直是超时,连接不上
虚拟机用的是NAT模式,是不是要换成桥接模式?
mount后面用的是虚拟机的用ifconfig查到的ip,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是不是应该用外网Ip?

网友A:
可能不是在一个IP段。

网友B:
内网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远程更新?

楼主:
是的,客户端通过4G网卡连接到服务器,下载更新的驱动应用,然后脚本自动更新
自己搭建的nfs服务器只能在同一个局域网使用,针对广域网我们无法连接到服务器地址;
这个是不是需要类似于阿里云nfs才能实现?
请教大佬

网友C:
内网能行,外网超时,是内网应用程序常见病。
不说小板子,就按照一般的外网有一个客户端(一般为动态IP),需要挂接内网服务器端实现远程功能,则必要有下面几个条件:
内网路由器必须对用到的所有端口进行正确的转发设置,转发目标必须指向服务器所在的内网IP,这样在外网客户端发起握手申请时候,可以准确转发。
一般这种远程,都是由外网(动态IP端发起请求),所以,外网设备必须有服务器端(接内网)的该局域网-外网的路由器的固定接入IP(广域网),申请目标也必须是外网IP,由收到申请的路由器转发到内网部署的服务器。
如果服务器端用的广域网也是动态IP,则必须有别的措施,来获得我需要申请握手的服务器即时广域网IP,则一般通过第三方平台来实现,比如花生壳这类,通过一个小客户端,服务器端通过花生壳服务器,实时发布我目前的广域网IP,然后外网客户端通过花生壳服务器,查询到服务器端的动态Ip,再根据此IP,进行远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网能行,外网超时,是内网应用程序常见病。
不说小板子,就按照一般的外网有一个客户端(一般为动态IP) ...

多谢大佬指导,我估计问题应该是在端口转发这里,我们公司服务器太复杂,我待会儿弄个独立的路由试试看

网友B:
用IP的肯定不行,要用HTTP就可以避免这个不在一个网的问题

网友D:
实现了吗,问题解决了没,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网能行,外网超时,是内网应用程序常见病。
不说小板子,就按照一般的外网有一个客户端(一般为动态IP) ...

大佬  我用natapp把hane win nfs服务器端口和本机的内网ip,用TCP隧道协议映射到了外网,能ping通映射的外网地址,可是还是连接不上nfs服务器,,,关于映射这部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连接的时候提示 failed: Connection refused,我防火墙什么的都已经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用natapp把hane win nfs服务器端口和本机的内网ip,用TCP隧道协议映射到了外网,能ping通映射的 ...

基于你在同一局域网是可以正确操作,而开始是超时无响应,
现在和超时不同,现在的提示是连接被拒绝,说明和服务器之间的基本路由已经开通,但是连接被拒绝,说明你并不是所有用到的端口和协议都得到转发。
只有所有用到的端口和协议都能够正确转发,才能完成整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你在同一局域网是可以正确操作,而开始是超时无响应,
现在和超时不同,现在的提示是连接被拒绝,说 ...

好的,感觉可能是只映射了一个端口的原因,别的端口没有映射导致的,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E:
等 搞好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过来结个贴,最后nfs方案放弃了,由于有多个端口需要映射,又不想花钱买通道,所以这个方案pass了;
最后实现方法是自己写了个网页,用nginx均衡负载,联通内网地址和网页,开启web服务,再用natapp进行把内网ip和80端口进行web外网映射,最后在服务端用wget连接下载需要的东西,遗憾的是natapp的免费映射外网地址会变,但是不花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来结个贴,最后nfs方案放弃了,由于有多个端口需要映射,又不想花钱买通道,所以这个方案pass了;
最后实 ...

如果公网接入有独立的固定IP和服务器,为什么不自己开个VPN服务呢?这个不需要另外花钱的,企业服务器打开VPN服务就可以,外围设备经过WiFi接入后,注册到公司VPN帐户,则直接实现内网虚拟接入,基本上不需要调试,你在内网能用的,现在就可以使用了。难道以为开VPN需要到网络服务商那边交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公网接入有独立的固定IP和服务器,为什么不自己开个VPN服务呢?这个不需要另外花钱的,企业服务器 ...

没接触过***服务,当时压根儿没想到有这种东西,有时间了我再研究研究这个,边做边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服务,当时压根儿没想到有这种东西,有时间了我再研究研究这个,边做边学 ...

VPN是外网设备广域网接入后,登陆到内网的一个服务,远程机器登陆到VPN后,就会获得内网地址,而其地位等同于内网机器,比如只有内网能访问的资源其均可访问。当然前提是自己单位得有长期开机的WIN serves以上版本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