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模拟I2C问题

楼主(2019-06-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开发sc92F8461B时模拟IC代码有问题  谁有他们例程的DEMO?

网友A:
是IIC还是什么?

网友B(2019-11-03):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用IO模拟I2C从模式?

网友D:
芯片已经内置了I2C?

网友E:
使用硬件I2C模块

网友F:
两个引脚,一个做时钟,一个做数据

网友:
带I2C接口?

网友G:
般是用专用的两个GPIO模拟I2C通讯

网友H:
用IO口模拟,单片机是主器件,芯片是从器件

网友I:
通过编程模拟时钟线和数据线

网友J:
用软件控制GPIO的

网友K:
https://www.jianshu.com/p/093dc1ee3e93

网友J:
具体可以参考“浅谈I2C总线”

网友C:
这个可以根据别的移植吧

网友I:
硬件模式更高效更稳定。

网友D:
寄存器模拟I2C时序吧

网友H:
DEMO这个没有见过

网友E:
普通IO口模拟实现I2C通信简单

网友G:
用GPIO模拟的灵活性大

网友F:
在发送时,时钟拉高,然有数据移位按位发送,发送完时钟接底,此时第一位已成功发送,重复八次即可。

网友:
参考程序就需要改成用I2C

网友K:
用IO口模拟I2C总线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