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功率分析仪和示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20):
功率分析仪和示波器是我们电子工程师经常用到的两款常见设备,这两款设备都能测电压电流,也能进行波形分析,很多工程师经常混淆两者的功能,笔者特意做了如下对比,希望对于电子工程师有所帮助。

一、应用领域不同
示波器主要是用来分析电压和电流波形细节,一般示波器带宽都会达到几百M或者几个G,采样率也比较高,主要方便波形的捕捉和分析,适用于动态信号的采集分析,比如不规则的高频信号;功率分析仪主要用于功率,能耗及转化效率分析,一般针对的是稳态信号或频率变化不大的信号,目前市场上最高的带宽也就10M(德国高美LMG671),采样一般最高几Mhz,对于市场上绝大多数应用是足够的,功率分析仪一般用的是欠采样技术,通过不同的采样窗口来还原波形,所以对采集频率要求不会像示波器那么高。

 二、多通道采集运算方面的区别
虽然目前示波器也有多通道的,但是功率分析仪的多通道和示波器有本质区别,功率分析仪的通道一般指的是功率通道,示波器的通道是一路电压或电流采集通道,由于示波器用的探头精度及各通道延迟时间问题,让示波器去测量一路电压一路电流来计算功率是不准确的,但是功率分析仪的功率通道可以做到万分之几的精度,目前最高端的功率分析仪的功率通道可以做到电压电流延迟小于3ns(LMG系列),这样测PF很小的信号也可以做到高精度。对于三相功率测试或者双三相电机测试来讲,功率分析仪可以同时采集6-7个功率信号,对于示波器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

三、能量累计、扭矩转速功能、CE谐波功能功率分析仪
可以把采集的功率信号通过时间积分来统计能耗,同时在采集多路功率信号的同时采集扭矩转速信号,然后在同一时钟频率下计算即时的电能转换机械能的效率,这点示波器是无法做到的。还有一点如果要测CE谐波闪烁,高端的功率分析仪是可以按照CE标准要求来搭建谐波闪烁测试平台,示波器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