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滤波器特性阻抗问题

楼主(2019-06-20):
请教一下LC滤波器特性阻抗如何选择,比如我想用LC搭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把功放输出高频部分衰减一点,截止频率在8Khz左右,喇叭为4Ω的,LC特性阻抗应该定为多大呢?

网友A:
没有截止频率一说,只有转折频率,这里定转折频率8KHz
L=0.11mH
C=3.5uF。
阻抗4欧,L串联,C并联,就是一个12dB斜率的衰减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