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交流调压调频电源输出波形异常

楼主(2019-06-20):
前辈们,最有遇到个“定周波电源”搞晕了,只能来这里请教了有一款输入100V/50HZ的定周波电源,输出调为220V/50HZ,用示波器查看波形时,两个输出端口都有波形,但是我们的市是火线上有波形,零线上没有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试了下输出100V/60HZ也是一样的,而且电压波形会自动从小到大,然后又从大到小,搞不懂了。

楼主:
好的,可以正常使用,查了一些资料,说是变频电源,但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输出两个端口都有点,而不是像我们的市电一样,火线上有电,零线上没电?

网友A:
市电的火线,是因为电力变压器输出的另一根线接了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的火线,是因为电力变压器输出的另一根线接了地的原因。

1、变频电源为什么没有做成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的输出呢?也就是像市电一样一根上有电压,另一根上没有电压;
2、变频电源内部是不是通过AC转DC再转AC输出的?3、参考照片,我用示波器测出来两个输出口频率为什么也不一样?理论频率应该是一样的或者说是加起来等于我们设定的频率,两个输出电压相加也不等于设定的电压。

网友B:
它只有两个输出端子,你怎么量出来两个波形信号的? 每个端子对 不相干 的“参考地”?
有点搞笑吧,参考点错了,能得出正常的结论??

网友C:
变频电源,本质就是一个我们市电输入变成它需要的直流电压后,通过全桥PWM逆变,再经过低通滤波,输出频率、电压可控的动力正弦波。
所以,它输出的理论上不存在所谓的0线火线。几乎所有的逆变器都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只有两个输出端子,你怎么量出来两个波形信号的? 每个端子对 不相干 的“参考地”?
有点搞笑吧,参考点 ...

见笑了,我是用了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测了两个输出端的,还有当我把电压调到220V时,电压波形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在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电源,本质就是一个我们市电输入变成它需要的直流电压后,通过全桥PWM逆变,再经过低通滤波,输出频率 ...

请问下,输出波形上有缺口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是用了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测了两个输出端的,还有当我把电压调到220V时,电压波形从小到大,又从 ...

这个缺口可能是你的示波器表笔地上有方波,原因不好分析。

   看两个波形,拟合出来应该仍然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输出波形上有缺口是怎么回事?

该变频器应该是变形的SPWM逆变,下管只是做50Hz方波交换,上臂才是SPWM逆变波形,在你测量参考点不是2个输出端+起来的中点这个条件下,会出现,波形看起来正常,你或者测量2根输出线的差,或者2根输出线加2个等值电阻串联,用中点作为参考点,测量2根输出线,就会发现波形是完整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变频器应该是变形的SPWM逆变,下管只是做50Hz方波交换,上臂才是SPWM逆变波形,在你测量参考点不是2个 ...

电压不稳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端口电压在从小到大上升,而此时另一个端口电压从大到小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不稳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端口电压在从小到大上升,而此时另一个端口电压从大到小下降 ...

不是不稳定,而是你示波器参考测量GND,根本和内部没有直接联系,产生漂移,非常正常,你要正确测量,我已经告诉你方法了,用2个电阻(合适点,别过载),串联起来,示波器地线夹2电阻中点。再去测量吧。
建议你好好的去学习一下测量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稳定,而是你示波器参考测量GND,根本和内部没有直接联系,产生漂移,非常正常,你要正确测量,我 ...

像图中这样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图中这样接吗?

夹子和探头交换一下,夹子在2电阻中间,这样测量,你有了和2路输出的准确参考点,才能正确的测量该2路波形,否则你就得开盖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子和探头交换一下,夹子在2电阻中间,这样测量,你有了和2路输出的准确参考点,才能正确的测量该2路波 ...

前辈,请教一下,输出端在内部已经通了变压器隔离输出的,能否直接用示波器测量两个输出端口?为什么要串两个电阻测量呢?这几天也在网上找了资料,感觉晕晕的,搞不懂,能否再指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一下,输出端在内部已经通了变压器隔离输出的,能否直接用示波器测量两个输出端口?为什么要串 ...

内部完整隔离的一个输出系统,你要么建立一个测试基点,比如串联2个电阻,接输出端,要么就直接测量2端之间的电压,否则,你不建立相对测量基点,示波器就没法给你准确的结果。
所谓直接测量2端,就是示波器的GND直接接任意一个输出端,测量另一个输出端的电压波形。这里要注意的是,考虑到系统的安全问题,这样的测量,示波器的GND最好是悬浮的,也就是示波器三脚电源插座,中间接0的端子必须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