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的IO口速度最大能达到120Mhz

楼主(2019-06-20):
一、时钟输出函数
#include "clkout.h"

void clkout_init(u8 cl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MAX,GPIO_PIN_8);

        if(0==clk)
        {
                rcu_ckout0_config(RCU_CKOUT0SRC_IRC8M);
        }
        else if(1==clk)
        {
                rcu_ckout0_config(RCU_CKOUT0SRC_HXTAL);
        }
        else if(2==clk)
        {
                rcu_ckout0_config(RCU_CKOUT0SRC_CKPLL_DIV2);
        }
        else
        {
                rcu_ckout0_config(RCU_CKOUT0SRC_CKSYS);
        }
}
主函数,输出系统时钟

#include "bitband.h"
#include "sys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clkout.h"

int main(void)
{
        u8 i;

        sysdelay_init(120);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usart0_init(56000);
        led_init();
        clkout_init(3);
   while(1)
   {

           i++;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ms(25);
   }

}

二、结果

三、结论
结论:利用示波器观察,当输出频率设置为系统频率(120MHz)时,并且io输出速度设置为最大时,示波器发现时钟输出也为120MHz,即IO口的最大速度和系统时钟速度匹配。并且发现IO口输出频率极其稳定。因此在设计开发中,将io输出速率设置为最大,可得到较高的性能,但也可能造成功耗的增加;相比较STM32F407及AT32F407等IO输出频率,,,GD32F303的最大输出频率比前两者要高。

PA8时钟输出连接示波器

PA8时钟输出连接示波器

示波器测试结果

示波器测试结果

网友A:
不能达到这么快把

网友B:
那真是挺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达到这么快把

测试后就是这么快,,,,我还问了原厂的,,,他们说了,,E103和F303就是可以达到120MHz的

网友C:
普通的GPIO,2.8V左右的电平,48MHz左右以上的,波形已经不是方波,120MHz的,几乎是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GPIO,2.8V左右的电平,48MHz左右以上的,波形已经不是方波,120MHz的,几乎是正弦波了。 ...

是的,,,120MHz基本是正弦波

网友D(2021-12-11):
GD32F303主要特性
Cortex®-M4内核@ 120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