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作为电池组指示灯的应用电路

楼主:
运放作为电池组指示灯的应用电路如图有几个疑问
1.发光二极管方向没反?
2.运放反相端接在输入 没有接在R1后面  稳压管岂不是没起到作用?
3.有人说50.4V 48V 44.4V  36 V 标反了  如果反过来  电阻算出来将是负值
4.这几个分压电阻+限流电阻的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A(2019-06-20):
原理图如果是理想运放,或者信号电源足够低 可行。
但这个 36~50.4V 的输入,这个图就出来一堆问题:
1、常见运放、比较器就难找到电源电压大于36~40V的;
2、取样、参考都是对信号/电源地,输出LED对V+,470R限流电阻就有较大问题 -- 运放电源正、负分别选择多少?电源负选V-,运放输出大概击穿,LED可能常亮,电路失去意义;电源正选V+,输入超出一般运放比较器的共模范围,电路失效;其它选择,也有一堆问题
3、阻值计算,只能说是学生党作品,无法作出其它评价

网友B:
注意运放输入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