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试验机保压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我们公司是做试验机的。研发就我一人。
现在又遇到难题了。一个保压的问题
试验机通过一个油缸压一种材料

要把压力保持住
压力大了,电机减速,少进油,甚至反转出一些油
压力小了,电机加速,多进油
现在压力值乱跳
跳的我心烦
各位大神,谁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
PID参数没有调对。

网友A:
当压力接近目标的时候降低比例系数。

楼主:
我就没用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压力接近目标的时候降低比例系数。

谢谢!买了一个开发板,有PID例程。比如速度增量式PID,有一个设定值,有一个反馈值,
设定值减去反馈值,得到差值。根据差值得到增量值,去控制PWM波占空比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压力,难道还要用双闭环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