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做开关驱动作用,具体功耗分析

楼主(2019-06-20):
请问大神们,现在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mos管,需要从功耗方面具体分析,功耗大小比较,请大神告知

网友A:
双极型三极管和MOS管,开关工作,其功率耗散由工作状态决定:导通状态时的电流、关断状态时的电压、工作频率、负载性质……这些都没有,没办法分析。

网友B:
如果只是从这2款东西来说,比较功耗,那么,完全没有可比性,MOS管完胜。不用计算了。
开关速度关系边沿过程功耗,导通后压降关系静态过程功耗。
无论开关速度、导通后静态电压都是MOS优,所以不需要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从这2款东西来说,比较功耗,那么,完全没有可比性,MOS管完胜。不用计算了。
开关速度关系边沿过 ...

楼上正解。

网友D:
功耗的话 自然选MOS 压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从这2款东西来说,比较功耗,那么,完全没有可比性,MOS管完胜。不用计算了。
开关速度关系边沿过 ...

有个疑问,不是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电压低于大电流下的MOS管DS电压吗?那MOS管的静态电压就不是比三极管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不是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电压低于大电流下的MOS管DS电压吗?那MOS管的静态电压就不是比三极管大吗 ...

你可以去查查一般中小功率管子的饱和压降曲线
对比的MOS管导通电阻为45毫欧,1A才45mV,这个比参考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低150mA(0.4 0.3V)了1个半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