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串口通信

楼主(2019-06-20):
QUEUE que;

unsigned int pos =0;

/*void delayms(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Uart_IRQHendler() interrupt 4
{
    uint ucTemp;
    EA=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I = 0; //接收到一位数据后就让RI为零,关闭中断
       ucTemp= SBUF;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if((que._head+1)%QUEUE_MAX_SIZE!=que._tail)
      {
        que._data[que._head]=ucTemp;
        que._head=(que._head+1)%QUEUE_MAX_SIZE;
      }

   }
   EA =1;
}

int main(void)
{

    uint recv_data[20]={0};
    uint size =0;
    uint i,j,temp;

    P3M1&=0xFC;
    P3M0|=0x03;//P3.0 P3.1
    Uart1Init();

    queue_reset();
    //delayms(10);

   {

      if(queue_size(que)>0)
         {
             for(i=0;i<queue_size(que);i++)
              {
                 if(que._tail!=que._head)//非空
                 {
                     temp = que._data[que._tail];
                     que._tail= (que._tail+1)%QUEUE_MAX_SIZE;
                 }//此函数是从队列中取一个数据,而且从队尾开始取

                 if(pos<QUEUE_MAX_SIZE)

                     recv_data[pos++] = temp;//将队列中的数据均取出到这个数组中

                 else

                    pos =0;

                 if(temp==0x0A)
                 {
                      size = pos;
                      pos = 0;
                 }
                 else
                     size = 0;
                // Uart2Data_SendByte(temp);
             }

             if(size>0)
             {

                 for(j=0;j<size;j++)
                 {
                     Uart1Data_SendByte(recv_data[j]);
                 }
                 size =0;

             }
         }

}

}  我想利用这个程序实现不定长数据的接收,先把接收的数据存入到队列中,然后从队列中取数据,再发送给上位机,我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时,在接收缓冲区没有接收到数据,不知道程序那里的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有没产生串口中断

您好,我刚初学单片机,想请教一下,如何知道是否进入中断,昨天研究了一天

网友B:
不定长数据接收的关键,是两个数据帧间隔的判断。没看到代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有没产生串口中断

您好,我刚初学单片机,想请教一下,如何知道是否进入中断,昨天研究了一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刚初学单片机,想请教一下,如何知道是否进入中断,昨天研究了一天 ...

找个指示灯,进串口中断就亮,出中断就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指示灯,进串口中断就亮,出中断就灭

好的,谢谢您。我这就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指示灯,进串口中断就亮,出中断就灭

您好,我刚试了一下你说的加一个小灯,我是在中断函数里的if(RI==1)语句后面加了一句LED=1;不知道可以吗,就是进入中断LED小灯点亮,但是测试了一下,我用串口发送数据,小灯不亮,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想再麻烦您一下。

网友C:
参考一下 modbus 通信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刚试了一下你说的加一个小灯,我是在中断函数里的if(RI==1)语句后面加了一句LED=1;不知道可以 ...

参考一下例程,串口初始化要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定长数据接收的关键,是两个数据帧间隔的判断。没看到代码呀。

这人应该没明白其中的关键,在处于懵懵懂懂状态,因此,不会明白定长收发、不定长收发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