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软件仿真串口收数异常?》??

楼主(2019-06-20):
库文件工程中,用DMA接收方式收不到虚拟串口发送的数据,,,中断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
DMA发送正常;

楼主:
发送正常,接收异常

发送正常,接收异常
发送正常,仿真串口接收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正常,仿真串口接收异常;

MCU的串口接收, 建议中断为佳,可以1个字节1个字节接收,从而做一些相关包尾处理。 DMA接收必须结合串口空中断才方便断包吧?   一般应用串口都有私有协议,我一直用字节中断接收感觉就好了。

网友B:
那就是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C:
不影响效果的前提下 哪种方式好用就用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