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馈电路没看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20):
楼主,你好,观察原理图,单片机的13脚,应该是瞬时电压采样,该信号经过R26和C13滤波后(时间常数为1ms),由单片机的14脚进行模拟量的平均值采样。至于为什么会用3.3V上拉电路,以及3.3V稳压管,我也没有看明白,请问你的FB1和FB2时电机的什么信号,取自电机的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观察原理图,单片机的13脚,应该是瞬时电压采样,该信号经过R26和C13滤波后(时间常数为1ms) ...

为什么要取一个瞬时值,再取平均值,这可以实现什么功能?FB1和FB2取的是电流信号,然后转成电压采集

网友B:
你把这个电路仿真一下,比较看看各处的电压,特别是两个ADC处的电压不就知道了?我想,这两个ADC可以起到PID控制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取一个瞬时值,再取平均值,这可以实现什么功能?FB1和FB2取的是电流信号,然后转成电压采集 ...

瞬时值用于进行电机磁链控制,属于实时相应的信号,而平均电流值用于测量电源的负载电流,用于进行限流保护。FB1和FB2的电路方便贴出来看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时值用于进行电机磁链控制,属于实时相应的信号,而平均电流值用于测量电源的负载电流,用于进行限流保 ...

FB1和FB2该是串联在电机主回路里的一个采样电阻的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1和FB2该是串联在电机主回路里的一个采样电阻的两端。

用电流互感器采样的。那个还接了3V3到采样电路中来,这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时值用于进行电机磁链控制,属于实时相应的信号,而平均电流值用于测量电源的负载电流,用于进行限流保 ...

磁链控制?这是什么概念,能简单地解释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B1和FB2该是串联在电机主回路里的一个采样电阻的两端。

你这个是交流有刷电机吧(串励电机、他励电机)?还是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电流互感器采样的。那个还接了3V3到采样电路中来,这有什么作用啊?

电流互感器采样,要一个电流互感器开路的保护,当然,电流互感器上有个保护,是安全保护。一般性的过流和开路保护,还是在你的设计里考虑,这几个稳压管就是把过电流和开路产生的作用限制在一个要求的范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采样,要一个电流互感器开路的保护,当然,电流互感器上有个保护,是安全保护。一般性的过流和开 ...

能详细的解释下是如何做到将过流和开路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的吗?开路是当整流桥正负端因某些因素断开时,从而可以从3V3电源提供一个回路吗?那过流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的解释下是如何做到将过流和开路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的吗?开路是当整流桥正负端因某些因素断开时,从 ...

电机过流和互感器开路都会使FB1和FB2之间的电压增大。打字慢,你自己体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过流和互感器开路都会使FB1和FB2之间的电压增大。打字慢,你自己体味。 ...

S大师,我看了挺久的,还是不怎么看得懂。能教一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大师,我看了挺久的,还是不怎么看得懂。能教一教吗

如果没有这几个二极管,过流时,13脚会不会过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这几个二极管,过流时,13脚会不会过3.3V?

这个D7D8稳压管,在过流时是稳哪两端的电压啊?采样电阻那已经有一个D6稳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