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咨询新唐单片机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06-20):
新唐NUC100系列的驱动是通用的吗?另外请教一下flash的读写问题!

楼主:
我把NUC100RE3DN的程序直接套给NUC100RD2BN,他的串口就不发数据了,其他功能正常。另外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flash的读写。

网友A:
串口管脚是不是分配一样?

网友A:
这俩应该是一样的,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应该是一样的,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串口管脚都是一样的,我有两台样机,用了两个同系列MUC,程序都是一个HEX,一台串口输出数据。串口脚可以人为拉高拉低!想不明白。

网友B:
管脚一致的就应该没问题啊。看看是不是硬件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