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程控恒压电路

楼主(2019-06-20):
下面图中哪种程控恒压电路更好?他们分别有什么优缺点?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第一种啊,

楼主:
第一种的精度可以做到很高吗?

网友B:
第一个图似乎是正反馈,不能恒压工作。

对。 U2的2、3脚交换一下。

网友C:
第一个图的运放+-接反了,好像,而且这样工作不正常,会有很大的震荡.

网友D:
第一种,没必要加控制,反正是恒压的。第二种是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均正确,第一种才恆压,但运放输入巅倒了。

你说的是这样?这个图不是正反馈吗?谢谢啦!

不是正反馈,但可能不能工作,反馈增益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似乎是正反馈,不能恒压工作。

我反馈加在反相端怎么是正反馈呢?不解。

负负得正。正负得负。电源芯片LM2596的FB本身已经是负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没必要加控制,反正是恒压的。第二种是恒流电路

我是想控制具体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反馈加在反相端怎么是正反馈呢?不解。

似乎是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的运放+-接反了,好像,而且这样工作不正常,会有很大的震荡.

你好,我的反馈加在反相端,怎么是正反馈呢?不解。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反馈加在反相端怎么是正反馈呢?不解。

2596的FB本来就是负反馈,你再反一次就成了正反馈。。。
我没看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样?这个图不是正反馈吗?谢谢啦!

8楼这个图改改,可能可以用,只是运放反馈做成了开环的,估计输出会振荡。试试加入延时环节,比如 D1 后串个RC延时环节之类
其实R1、R2取样不应该经过运放,如果可以接受:
  合适的电阻网络(几粒电阻)可以做到 Vset 0~5V 对应 20~0V

网友G:
第一种是DC-DC,输出有高频成分,有些应用不适合;第二种是线性电源,缺点是功耗大,压差大的时候需要很大的散热片,最好有多路电压切换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反馈加在反相端,怎么是正反馈呢?不解。谢谢!

芯片FB接受的是正常的输出分压。这是未扩展应用以前的正常相位。
那么你现在把输出分压接到运放的反相端,运放输出再接FB回去,则等效于FB接的是分压的反相信号,所以当然是相位错误了。
FB需要的是分压,那么分压接运放的同相端,运放输出再接FB,相位才正确。
另外,由于你在FB环节,增加了一个运放,产生了很大的附加增益和相移,所以能不能稳态使用是个问题。可以需要对运放实际增益还有补偿网络进行很多的设计和调整。这些你这里都没有表现出来。

网友I:
楼主不用把运放接入反馈回路。只要把运放的输出接入反馈电阻网络就可以调节了。调节范围和接入方式要具体分析。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反馈加在反相端怎么是正反馈呢?不解。

反反得正,开关IC有一个反相器,外部再加一个反相器,不是变成正反馈了吗,针对一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8楼这个图改改,可能可以用,只是运放反馈做成了开环的,估计输出会振荡。试试加入延时环节,比如 D1 后 ...

你好,
“其实R1、R2取样不应该经过运放,如果可以接受:合适的电阻网络(几粒电阻)可以做到 Vset 0~5V 对应 20~0V”
这个怎么改呢?
你的意思是电阻分压后直接输入FB端,然后通过硬件改变电阻的值来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反反得正,开关IC有一个反相器,外部再加一个反相器,不是变成正反馈了吗,针对一楼的图。 ...

哦,谢谢。明白了。你前面说的增益太大,有可能使运放不工作,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DAC输出直接接DC-DC的FB端呢?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ut到FB端是同相位亦即正反馈。本图修改后正确,戈哥哥先前笔误。
䃼充,我上术是指Vout到FB又串联了运 ...

KING哥,明白。他们说,8楼图运放工作在开环模式下,可能会震荡,。所以这个图要怎么修改呢?DAC的输出直接接DC-DC的FB端是否可行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FB接受的是正常的输出分压。这是未扩展应用以前的正常相位。
那么你现在把输出分压接到运放的反相端 ...

谢谢大神,明白了。看来这个电路可行性不高啊。那你们做程控恒压源有啥更好的方案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用把运放接入反馈回路。只要把运放的输出接入反馈电阻网络就可以调节了。调节范围和接入方式要具体分 ...

你好,你的意思是运放的输出端(6脚)接到R1与R2的连接处?那其他地方怎么改呢?比如DC-DC的FB脚怎么接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没必要加控制,反正是恒压的。第二种是恒流电路

那我要做程控,怎么实现呢?DAC输出直接接在DC-DC的FB脚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反馈加在反相端,怎么是正反馈呢?不解。谢谢!

自己分析一下方向和平衡,你的意思是想做成任意电压可调,这个图我搞过,运放增益太大(比较器形式)会造成2596输出震荡.2596的FB接受的是模拟类变量,不接受逻辑类变量.

网友C:
其实压控2596的输出是可以做的,你自己去搜 LM2596 0V起调 .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明白了。你前面说的增益太大,有可能使运放不工作,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DAC输出直接接DC-DC ...

实际上没有画得这么复杂,只要在FB并联一个可控的电流源,原反馈回路保持不变。这样可保证动态特性不变,可改变直流输出电压。

xch
@zyj9490 :你自己举证自己蠢猪吗? ?
xch
@zyj9490 :你自己举证自己蠢猪吗? ?
@xch ,请查看2596最小输出就是1.2V,凭外部反馈环路,也输不出0V。
xch
有点扯蛋的电路。无法输出低于1.23V。

网友K:
这样可行

xch
@zyj9490 :你的猪品不错,坚持不再投胎
您作技术人员,人品,函羊太差,丢脸。
xch
@zyj9490 :你还是再去投胎吧
按输入电压37V,最小输出1.2V,最小的占空比也就是3.2%是极限了。
xch
@zyj9490 :这个不是以为。
你真以为2596占空比可以在0-100%可以工作吗?
你这个是纸上谈兵的吧。
xch
如果DAC输出阻抗足够低,且或线性好,此处OPA纯属多余
xch
@zyj9490 :你计算啥?
看错了。

网友J:
其实这二个电路都是开环使用,控制精度不是很高。

@xmar ,不一定要用数字闭环,也可以用模拟电路实现。
@xmar ,是这个理。
@zyj9490 :哦!知道你闭环的意思了:就是除了CPU通过DA输出控制电压外,CPU还应该通过AD读取电源输出电压,然后根据误差电压控制——这才是闭环。对,没错。
@xmar ,算是有也算是非深度负反馈。
@xmar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基准电压输入与输出电压比较了吗?局部闭环,外的基准输入处开环。
不是开环。都是闭环。不能仅仅看电源芯片外的运放。要把整个电源芯片FB加运放整体回路看着一个反馈环路。例如2个运放串联,然后接反馈电阻,虽然每个运放都是开环,但整体任然是闭环。
xch
每次发帖子总是有猪一样的质疑。万能的质疑就是精度了,你倒是说啥东西绝对正确?除了法西斯猪义宣传外还有绝对正确的吗?
xch
多高精度算高? 给个更高精度的电路吧

网友K:
使用DAC的0~5V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DAC的0~5V直接控制

你好,这个图直接去掉R10不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二个电路都是开环使用,控制精度不是很高。

28楼,29楼怎么是开环使用呢?另外,你28楼那个公式,FB端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吗?

楼主:
大神,我打算用一个这类似的电路,是29楼的电路好一点呢?还是31楼的电路好一点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压控2596的输出是可以做的,你自己去搜 LM2596 0V起调 .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28楼,29楼怎么是开环使用呢?另外,你28楼那个公式,FB端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吗? ...

基准输入电压没有于反馈输出电压比较出误差,因此是开环的,FB端应是UA级的漏电流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图直接去掉R10不可以吗?谢谢!

可以。 但是你说DAC输出0~5v ,这个动态范围就没被充分利用。变成0~1.23V有用范围。 DAC有效分辨率缩小2bit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打算用一个这类似的电路,是29楼的电路好一点呢?还是31楼的电路好一点呢?谢谢! ...

不知你的dac,不好说。
29,31其实可以兼容的。你想想,就差一个buffer。buffer主要改善DAC线性,但是增加漂移。你可以根据DAC情况定夺。

网友L:
图画1可以用我diy过数控电源,输出0-30v,校准后精度20mv以内,当然运放的正负我不确定了需要看下,
这样的电路输出调整率不高,毕竟是插入了一个控制环,另外就是纹波稍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图画1可以用我diy过数控电源,输出0-30v,校准后精度20mv以内,当然运放的正负我不确定了需要看下,
这样的 ...

2596的占空比可以0-100%吗?没有0或接近,0V就不要考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2596的占空比可以0-100%吗?没有0或接近,0V就不要考量了。

用的不是2596,大侠提醒的对,占空比也是要考量的因素。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用的不是2596,大侠提醒的对,占空比也是要考量的因素。

达成0V可调,也不是不可调,在电路糸统上要改,主要需要一个负电源,把负电源的负边当作2596的地,在输出端以地为基准,当输出IC的基准电压时,(负电源作基准地),相当于糸统地的0V。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的不是2596,大侠提醒的对,占空比也是要考量的因素。

在我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换哪个DC-DC可以接近0V输出呢?谢谢!

楼主:
你好,你这个电路中的 DAC输出电压可以大于FB端的电压(1.23V)吗?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电路中的 DAC输出电压可以大于FB端的电压(1.23V)吗?谢谢!

可以
5Vmax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在我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换哪个DC-DC可以接近0V输出呢?谢谢!

不用换。你自己不会看手册吗?猪说的话你都信?

xch
@zyj9490 :你看得懂5、6才是笑话。
@xiaxingxing ,看下5,6的测试注解,我看了暂时不告诉你。
xch
@zyj9490 :你可得懂5、6才是笑话。
注解5,6也不看,就胡说不道。我就看笑话吧。

网友K:
http://www.51hei.com/bbs/dpj-122265-1.html

比较差的一款设计,但是它实现了你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www.51hei.com/bbs/dpj-122265-1.html

比较差的一款设计,但是它实现了你需要的功能。 ...

好的,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