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ossible stack overflow 会有什么不好后果么?

楼主(2019-06-20):
如题:
写程序水平不高,所以动不动有这个警告,...好吧,一直有这个警告...
main.c:95: warning: (1393) possible hardware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estimated stack depth: 17

会有什么 不良后果么?

网友A:
没啥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一般的PIC16, 例如PIC16F18446, 硬件推荐层数是16, 溢出复位或者跑飞异常..

编译器发现你的堆栈深度可能超过17了, 你说重要不重要?

网友C:
堆栈溢出后果很严重啊,一般都会跑飞, 楼主是不是函数嵌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堆栈溢出后果很严重啊,一般都会跑飞, 楼主是不是函数嵌套太多了?

还好,只不过随便支持下屏幕,加上中断叠加
17级如果函数带参数是不是顶不住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一般的PIC16, 例如PIC16F18446, 硬件推荐层数是16, 溢出复位或者跑飞异常..

推荐层数16,那么max层数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层数16,那么max层数是多少

打错字了..是硬件堆栈层数是16..
就是只有16层的意思...

网友D:
后果很严重

网友E(2019-07-25):
溢出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

网友F:
警告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因该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H(2022-08-16):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已有解决办法,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可能对楼主没帮助了,但是为了后来者还是评率一下吧。、
警告原因:
中断内函数调用过多,不管是层层调用,还是只调用单个函数,一旦超过某个数量就会警告,因为函数调用要做现场保护,会有堆栈开销,
如果还定义了很大的临时变量,那么更加容易出现警告。
深层次原因是PIC的芯片都是硬件堆栈,空间有限(至于为何不用内存来做堆栈,据说效率低,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所以很容易超。
解决方案:
减少函数调用,可以定义标志位,到主循环运行,变量尽量用全局变量,如果担心变量不够,那就复用。

-------------------------------------------来自2022年8月16日的回复

网友I:
问题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