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串口上电乱码求解救

楼主(2019-06-21):
pc端 usb转485  传感器端标准modbus , 传感器一上电 pc端没发任何指令。就一直收到乱码 改检查的都检查完了 该换的都换了。求大神解救 必重谢v:hexaoi

网友A:
示波器上

网友B:
检查USB-485  AB端口,静态时候,是不是预置了固定电平。
这种现象一般是2端均未有空载AB端口预置固定电平造成,引发噪音误识别为485差摸信号所导致。
一般,在PC端的USB-485转换器的A、B端口,分别进行VCC、GND上下拉就可以解决。

网友C:
楼上正解,A,B输出接上下拉和ESD

网友D:
USB转485有问题

网友E:
看原理图,量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