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如果用bnc线与被测信号直接连接,还需要校准吗?

楼主(2019-06-21):
零式未来示波器无源探头频率补偿不是问题中所说的阻抗匹配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作用原理也是完全不同的)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频率补偿用来补偿什么是问题的关键,
先给出一个思考题:
1X的无源探头需要频率补偿么?如果学生时代的考试中遇到这样一道题: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多少?回答1MΩ就能得满分了。如果问一个电子工程师同样的问题,如果回答是1MΩ,那只能算勉强及格,因为几乎所有的示波器输入端口的面板上都会标输入阻抗1MΩ||xpF,而你却忽略了最常用仪器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参数。通常的示波器输入阻抗在1MΩ||15pF,10X无源探头为了实现10倍的衰减,会在探头的最前端串接9MΩ的电阻,简化的原理图就像下面那样。

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下面这种衰减方法有问题因为这不但是一个衰减器,还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探头上串接的9MΩ与探头电缆的寄生电容C3及示波器的输入电容C1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带宽非常低。简单的10X无源探头解决办法是频率补偿,

因为串接的电阻与寄生电容产生了一个极点,那就需要一个零点去抵消,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串接的电阻上并联电容,就像下图那样。C2是并联在电阻上的补偿电容,Cvar就是我们调探头补偿的那颗可调电容理论上很简单,只要这一对零极点的RC时间常数相等,那么衰减器得到的频率响应就是平直的,但寄生电容并不是那么的受控,所以必须要增加一个可调电容Cvar去调节其中的一个RC时间常数以达到频率补偿的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使用无源探头的第一件事是调节好探头补偿。这里再给出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示波器调节探头补偿的方波都是1kHz。

频率补偿调节有频率补偿的10X无源探头频率补偿调节现在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使用同轴线不需要调节频率补偿,因为根本不存在频率补偿的问题,1X探头也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