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信号处理电路分析 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图片中是信号处理电路的一部分,输入信号是叠加在直流3.1V上的交流信号,输出信号是类似信号包络线信号,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图中二极管怎么工作。工作原理是什么?
电路有误不好意识

网友A(2019-06-21):
工作的了?

楼主:
重新更新了电路。
欢迎指导!

楼主:
从网上找到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由此把电路分成三部分:

1、最基本的峰值检测电路,是由D2和C1组成的,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受后级的影响很大,如果后级的输入电阻太小,就会使电容放电,造成测量不准确。

2、此时引出第二部分,电压跟随器,由于运放巨大的输入电阻(MΩ级),对电容的分流可以忽略不计。

3、其他自动归为第三部分,如果没有第三部分,那么只有输入电压Vin比原来的保持电压Vo高VD才能D2导通,并且在Vin和Vo比较接近的时候电容充电较慢为了在Vin接近Vo处也获得足够的充电速度,增加了一级比较器,即使是Vin比VO大很小的电压也会使电容具有很快的充电速度。至于D1,他的作用就是限幅,防止第一个运放深度饱和,如果运放深度饱和,很容易丢失Vi持续短暂的峰值。R1自然就是限流电阻。

网友B(点评):
d1不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