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Rigol)DS1102E爆炸了

楼主(2019-06-21):
前天晚上(2019年6月19日),示波器开着,没做任何测量,突然间爆炸了,我的机器是2012年9月14日买的,由于过了保修期,于是就自行拆开,发现是一个电源芯片爆了,但是这个芯片我怎么看怎么感觉不对劲,于是第二天打电话向普源客服咨询,客服说他们的物料绝对都是全新原装的(看这胶壳表面和丝印的效果我还是觉得不对劲,但也不排除客服所说绝对全新原装的可能性)。客服说用了将近七年了,器件损耗也是正常的,但我觉得性能的降低是正常的,爆炸绝对不是正常的,如果一台示波器像我这样低频使用近七年都会爆炸的话,对于高频使用者来说,岂不是三年就会爆炸?客服甚至怀疑是我使用环境的电压稳定性问题,可是我笔记本电脑也是连接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呀。客服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总是强调对方的问题,而从未深思自身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前年公司的普源示波器也爆过同样的这个电源芯片……上淘宝买几片拆机货换上就好了。

网友B:
过保了就换呗。

网友C:
可以考虑换个参数高一级的。留点余量啊

网友D:
我的普源DS1052E是2009年元旦买的,2015年也是这个电源IC烧了,买一个换上就好的,用到现在。
我还是比较感谢普源的,正因为他们的产品,我才舍得个人买一台放家里用(2009年元旦买1900元,同期的TK要7000元)。

网友E(2020-07-08):
引用 网友D:
我的普源DS1052E是2009年元旦买的,2015年也是这个电源IC烧了,买一个换上就好的,用到现在。
我还是比较感 ...

我以前从事仪器行业,坛友其实说得好。感谢国产的厂家,有了他们我们才能用到高性价比的设备,同时也要感谢使用者,有了大家的呵护国产仪器才能越做越好。

网友F:
过保了可以付费维修,如果还有维修价值的话

网友D:
我的普源DS1052E是2009年元旦买的,到了2020年6月,由于显示屏逐渐的失效,也买不到合适的屏,放弃了,重新买了一个DS1102E,一个DS1104Z,实体店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