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C串口4问题

楼主(2019-06-21):
我在程序里初始化了串口4后,立即以查询方式发送数据,uart4_send(0xAA); 是可以的。但是我接着加入以下内容
        RCC->APB2ENR|=1<<4;       //PORTC时钟使能
        GPIOC->CRL&=0x00FFFFFF;   //PORTC 6 7  带上拉输入

GPIOC->CRL|=0x88000000;

GPIOC->CRH&=0xFFFFFF00;   //PORTC 8 9  带上拉输入

GPIOC->CRH=0x00000088;

GPIOC->ODR |= 0x000003C0 ;//6789设为弱上拉

然后就不能发送数据了。如果我把这个设置放在初始化前面,是可以发送的。

      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Uart4_Init(u32 pclk2,u32 bound)

{

float temp;

u16 mantissa;

u16 fraction;

temp=(float)(pclk2*1000000)/(bound*16);//得到USARTDIV

mantissa=temp;  //得到整数部分

fraction=(temp-mantissa)*16; //得到小数部分

        mantissa<<=4;

mantissa+=fraction;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口时钟

RCC->APB1ENR|=1<<19;  //使能串口4时钟

GPIOC->CRH&=0xFFFF00FF;//IO状态设置pc10 pc11

GPIOC->CRH|=0x00008B00;//IO状态设置

//GPIOC->CRH|=0x00004B00;//IO状态设置 pc10浮空输入

//GPIOC->ODR|=0x0400 ; //弱上拉

RCC->APB1RSTR|=1<<19;   //复位串口4

RCC->APB1RSTR&=~(1<<19);//停止复位

//波特率设置

  UART4->BRR=mantissa; // 波特率设置

UART4->CR1|=0x200C;     //  1位停止,无校验位. 接收发送使能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2);

//使能接收中断

//UART4->CR1|=1<<8;    //PE中断使能 奇偶校验错误产生中断

//UART4->CR1|=1<<6;    //发送完成中断使能

UART4->SR&=(~(1<<6));//清除中断标志位

UART4->CR1|=1<<5;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NVIC_Init(2,1,UART4_IRQn,2);//组2,最低优先级

}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哪个系列的器件, 我估计改了模式了, 直接操作寄存器, 很可能影响寄存器的配置, 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系列的器件, 我估计改了模式了, 直接操作寄存器, 很可能影响寄存器的配置, 注意一下 ...

STM32F103RCT6。关键是这些命令是按照规定的来操作的。就是位置前后问题,重复操作的就是时钟以及辅助时钟前后问题问题。

网友A:
位置前后问题, 不一定换个位置还能正常哦,  你可以参考例程或库的写入顺序改写一下.

网友B:
个人经验,首先配置东西的时候,要先开时钟,才能配置其它的。在调试模式下,打开串口4寄存器看,看是不是先打开时钟,然后再看IO有没有配置对。实在不行就照着一个对的例子对比下,单步跑跑看,边跑边看寄存器变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前后问题, 不一定换个位置还能正常哦,  你可以参考例程或库的写入顺序改写一下. ...

关键我个人判断这些设置无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首先配置东西的时候,要先开时钟,才能配置其它的。在调试模式下,打开串口4寄存器看,看是不是 ...

我是先开了时钟的,不过根据个体功能,每个功能会单独开时钟。也就是会重复开时钟。
谢谢你提醒我比较例子。我会试着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