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BLE开发(TI CC254x)之串口收发(转载)

楼主(2019-06-21):
基于CC254x蓝牙协议栈的串口收发非常简单,现总结成5个步骤:

1.修改NPI下npi.c中的初始化函数

只需修改配置UART的两个参数:波特率和流控制。

使用两线的串口通信时必须关闭流控制,波特率根据需求选择。

void NPI_InitTransport( npiCBack_t npiCBack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 configure UART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 NPI_UART_BR;
  uartConfig.flowControl          = NPI_UART_FC;
  uartConfig.flowControlThreshold = NPI_UART_FC_THRESHOLD;
  uartConfig.rx.maxBufSize        = NPI_UART_RX_BUF_SIZE;
  uartConfig.tx.maxBufSize        = NPI_UART_TX_BUF_SIZE;
  uartConfig.idleTimeout          = NPI_UART_IDLE_TIMEOUT;
  uartConfig.intEnable            = NPI_UART_INT_ENABLE;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halUARTCBack_t)npiCBack;

  // start UART
  // Note: Assumes no issue opening UART port.
  (void)HalUARTOpen( NPI_UART_PORT, &uartConfig );

  return;
}
上述代码中baudRate和flowControl两个成员分别为波特率和流控,点进去修改即可,非常方便。

楼主:
2.修改预编译选项

打开 option——C/C++  的 CompilerPreprocessor,添加 HAL_UART=TRUE,并将 POWER_SAVING 注释掉。

楼主:
3.修改串口读写函数(可选,npi.c中)

比如封装其他格式的读写函数,以下参考博主甜甜大香瓜的代码:

//******************************************************************************
//name:     NPI_PrintString
//introduce:    打印字符串
//parameter:    str:字符串
//return:   none
//******************************************************************************
void NPI_PrintString(uint8 *str)
{
    NPI_WriteTransport(str, osal_strlen((char*)str));
}

//******************************************************************************
//name:     NPI_PrintValue
//introduce:    打印指定的格式的数值
//parameter:    title:前缀字符串
//              value:需要显示的数值
//              format,需要显示的进制,10或16
//return:   none
//******************************************************************************
void NPI_PrintValue(char *title, uint16 value, uint8 format)
{
  uint8 tmpLen;
  uint8 buf[128];
  uint32 err;

  tmpLen = (uint8)osal_strlen( (char*)title );
  osal_memcpy( buf, title, tmpLen );
  buf[tmpLen] = ' ';
  err = (uint32)(value);
  _ltoa( err, &buf[tmpLen+1], format );
  NPI_PrintString(buf);
}
记得在npi.h中声明自定义的函数。

楼主:
4.定义串口接收的回调函数(可选,若需串口接收时必须)

//串口测试
static void NpiSerialCallback( uint8 port, uint8 events )
{
  (void)port;
  uint8 numBytes = 0;
  uint8 buf[128];

  if (events & HAL_UART_RX_TIMEOUT)   //串口有数据
  {
    numBytes = NPI_RxBufLen();       //读出串口缓冲区有多少字节
    if(numBytes)
    {
      //从串口缓冲区读出numBytes字节数据
      NPI_ReadTransport(buf,numBytes);
      //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再打印出来
      //NPI_WriteTransport(buf,numBytes);
      }
   }
}
记得作前置声明,并且在simpleBLECentral.c中包含npi.h头文件。

楼主:
5.调用串口初始化,进行串口通信

若只发送,可以在SimpleBLECentral_Init中做如下调用:

  NPI_InitTransport(NULL);
  NPI_PrintString("Hello World!\n");//测试串口发送

若还需要接收,可以在SimpleBLECentral_Init中做如下调用:

  NPI_InitTransport(NpiSerialCallback);//串口接收中断触发后,接收回调函数中处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NPI_PrintString("Hello World!\n");

网友A:
以前也没接触过ble开发

网友:
传统蓝牙功耗高不能满足可穿戴设备对于续航的要求

网友B:
蓝牙4.0 以低功耗著称,一般也叫 BLE

网友C:
TI 蓝牙芯片(CC254x,CC2540、CC2501)

网友D:
TI的蓝牙4.0开发包堆栈开发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程序

网友E:
《蓝牙4.0 BLE开发完全手册:》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网友F:
网上看了很多关于BLE开发的技术

网友G:
大家都用哪家BLE芯片开发项目

网友H:
BLE开发(TI CC254x)之一主多从方案

网友I:
把TI的CC254X这个系列的芯片玩好。

网友F:
BLE的应用开发资料很全面。

网友A:
BLE蓝牙的兴起主要因为近年来可穿戴设备的流行。

网友E:
蓝牙4.0 BLE技术的基础知识、开发环境以及硬件资源

网友:
大部分可穿戴设备采用蓝牙4.0

网友D:
官网也能下,但是需要申请后才可以

网友B:
BLE只是作为一个数据透传模块

网友C:
蓝牙协议栈安装包BLE-Stack Setup

网友I:
TI官网上的资料都是免费的

网友H:
CC254x修改蓝牙名称的怎么弄呢?

网友G:
TI CC254x功耗怎么样呢

楼主(2019-07-25):
看来蓝牙真的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