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BLE开发(TI CC254x)之一主多从方案(蓝牙项目纪实)

楼主(2019-06-21):
近期一个BLE项目,整套方案做下来发现虽然需求特殊,但是根据这个项目可以衍生出BLE设备一主多从的一般性方法。

项目的需求基本如下:

1.实现基于CC2541芯片的蓝牙主机固件代码,要求主机1拖4从机;

2.上电自动、同时连接4个BLE设备;

3.身份识别需求:扫描绑定这4个唯一设备,不允许自动连接其他BLE设备

4.同时连接的情况下,读取4个BLE设备的通知型数据,并串口封包转发。

楼主:
这个项目的麻烦在于需求3,4的实现,需求2要求上电自动连接多个BLE设备本来问题不大,但是需求3要求设备绑定,于是最初考虑的方法是:

1.采取广播包识别设备UUID的方式,类似iBeacon广播包中16个字节的UUID,可以作为唯一身份识别;

2.读取扫描应答包的设备名作为唯一识别标准;

3.根据设备的Mac地址作为设备的身份识别。

iBeacon是苹果推出的基于BLE4.0技术的应用层解决方案,主要利用BLE广播包进行信息的推送等服务,在长度受限的广播包中定义了16个字节的UUID,作为iBeacon设备的唯一识别码,这也是蓝牙2.4G作为有源RFID的一个方案之一。应该来说,在广播包里存放身份ID是最佳方案,无需建立连接即可唯一识别设备。

但是,这个项目的4个从机: 血压、血氧、血糖、血脂设备均为固定蓝牙设备,我无法修改其固件代码,只能动主机代码。

好吧,既然不能动从机,只能主机去想办法解决了。于是想到了方法2和3,方法2相比3实现起来要更麻烦,扫描应答包是从机对主机扫描的回应包,设备名存在于此包中,况且设备名不一定唯一(虽然该项目的四个设备名不同),考虑到一般性,决定采取Mac地址匹配的方法来进行设备筛选和上电自动绑定。

需求4的麻烦在于如果采用Mac来识别设备并同时连接多个设备后,如何分别打开各设备的通知,从而读取各从机的通知型数据。答案是:依据连接时的handle,多从机时新建一个MulticonnHandle[]来存储从机的连接handle,因此最终确定的方案如下:

上电自动扫描+Mac地址匹配+自动连接+开启通知/断开连接

从一般性来说,该方案可以适用于:需要识别绑定专属BLE设备(无密码配对过程),并且一主多从通信的情况。

楼主:
首先声明:CC2540/1芯片最多只能同时连接3个BLE设备,受芯片能力所限,官方解释如下

所以本方案也最多只能支持1拖3,要支持更多从机请选择CC2640/CC2650芯片。

楼主:
具体实现如下:(基于simpleBLECentral.eww工程)

1.加入上电自动扫描

在simpleBLECentral_ProcessEvent()函数的设备启动事件下加入扫描的代码:

uint16 SimpleBLECentral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

  //设备启动事件
  if ( events & START_DEVICE_EVT )
  {
    // Start the Device
    VOID GAPCentralRole_StartDevice( (gapCentralRoleCB_t *) &simpleBLERoleCB );

    // Register with bond manager after starting device
    GAPBondMgr_Register( (gapBondCBs_t *) &simpleBLEBondCB );

    //设备已启动,进入上电自动扫描
    if ( !simpleBLEScanning & simpleBLEScanRes == 0 )
    {
      simpleBLEScanning = TRUE;
      simpleBLEScanRes = 0;
      GAPCentralRole_StartDiscovery( DEFAULT_DISCOVERY_MODE,
                                     DEFAULT_DISCOVERY_ACTIVE_SCAN,
                                     DEFAULT_DISCOVERY_WHITE_LIST );
      //LCD_WRITE_STRING( "Scanning...", HAL_LCD_LINE_1 );
      NPI_PrintString("Scanning...\n");

    }
    else
    {
      //LCD_WRITE_STRING( "No Scan", HAL_LCD_LINE_1 );
      NPI_PrintString("Scanning Canceled\n");
    }

    return ( events ^ START_DEVICE_EVT );
  }

  if ( events & START_DISCOVERY_EVT )
  {
    simpleBLECentralStartDiscovery( );

    return ( events ^ START_DISCOVERY_EVT );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楼主:
2.实现Mac匹配算法绑定多从机

(1)在全局定义devMacList[MAX_DEVICE_NUM][B_ADDR_LEN]来预存指定设备的Mac,并实现Mac匹配算法。

预存Mac地址时需注意16进制序列逆序存储,主机扫描的设备列表的Mac存储在simpleDevList[].addr,如:(此处以两个从机为例)

static uint8 devMacList[MAX_DEVICE_NUM][B_ADDR_LEN]={//预存Mac地址
  {0xB8,0x43,0xA2,0x21,0xF8,0x5C},//十六进制序列逆序存储!与扫描存储的Mac地址对应,0x5CF821A243B8
  {0xAE,0x2D,0x42,0xBE,0x7C,0x08},
};

楼主:
然后实现Mac匹配算法,基本思路:循环提取simpleDevList[].addr的值,在devMacList中查找Mac,若存在则记录下标。
//Mac地址匹配算法
//循环将simpleBLEDevList[i].addr的值提取,在devMacList中查找匹配的mac,若存在则记录对应的下标
int findMacAddrMatching(int devMacRes[])
{
        int k=0,num=0;
        int i=0,j=0;
        for(i=0;i<simpleBLEScanRes;i++)
        {
           for(j=0;j<MAX_DEVICE_NUM;j++)
           {
              if(isArrayEqual(simpleBLEDevList[i].addr,*(devMacList+j),B_ADDR_LEN,B_ADDR_LEN)==FALSE)
                  continue;//不相等匹配下一个
              devMacRes[j]=i;//按照预存Mac的顺序存储设备下标,故自动连接时获取的句柄MultiConnHandle[]也是固定顺序,便于分别设定通知开关的句柄
              k++;
              break;//若相等记录下标并跳出该层循环(mac唯一)
           }
        }
        //统计匹配到的mac设备个数
       for(k=0;k<MAX_DEVICE_NUM;k++)
       {
          if(devMacRes[k]!=-1)
            num++;
       }
       return num;
}

楼主:
isArrayEqual()功能非常简单,比较两个数组每个元素,完全相同返回真。但是在芯片上写代码,一切都要自己造轮子。。
//数组比较函数,两个数组完全相等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static bool isArrayEqual(uint8 arr1[],uint8 arr2[],uint8 arr1_length,uint8 arr2_length)
{
  int i=0;
  if(arr1_length!=arr2_length)return FALSE;
  for(i=0;i<arr1_length;i++)
  {
      if(arr1[i]!=arr2[i])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楼主:
(2)实现Mac匹配算法后,在simpleBLECentralEventCB()的GAP_DEVICE_DISCOVERY_EVENT下打印扫描到的设备Mac信息,并执行Mac匹配函数。

        //打印所有设备Mac

        NPI_PrintString("device list:\n");
        for(k=0;k<simpleBLEScanRes;k++)
        {
          NPI_PrintString((uint8*)bdAddr2Str( simpleBLEDevList[k].addr ));
          NPI_PrintString("\n");
        }
        //执行Mac匹配算法
        devMacNum=findMacAddrMatching(devMacResult);

测试发现,打印的Mac地址是所有扫描到的设备,执行Mac匹配函数后4个专属设备在设备列表里的下标被成功保存到devMacResult[]中。

楼主:
3.加入自动连接功能

在调用Mac匹配后,只需根据devMacResult[]中保存的下标以此发起连接请求。

但是每次连接发起后都会进入到GAP_LINK_ESTABLISHED_EVENT事件处理中,为保证逐个连接成功,还加入了自动连接标志进行调回处理。

示例代码如下:

        //自动连接
            //连接第1个
            if(devMacNum > 0)
            {
                HalLedSet(HAL_LED_3, HAL_LED_MODE_ON );   //开LED3

                uint8 addrType;
                uint8 *peerAddr;

                simpleBLEScanIdx = devMacResult[0];

                // connect to current device in scan result
                peerAddr = simpleBLEDevList[simpleBLEScanIdx].addr;
                addrType = simpleBLEDevList[simpleBLEScanIdx].addrType;

                simpleBLEState = BLE_STATE_CONNECTING;

                GAPCentralRole_EstablishLink( DEFAULT_LINK_HIGH_DUTY_CYCLE,
                                              DEFAULT_LINK_WHITE_LIST,
                                              addrType, peerAddr );

                HalLedSet(HAL_LED_3, HAL_LED_MODE_OFF );
            }

              //连接第2个
      SECOND:
            if(devMacNum > 1)
            {
                ...
            }

楼主:
连接3,4其他从机以此类推。在GAP_LINK_ESTABLISHED_EVENT事件中处理连接结果,重点是保存连接的handle:
          MultiConnHandle[connHandle_num]=ppEvent->linkCmpl.connectionHandle;
          connHandle_num++;
存储了连接handle的MulticonnHandle[]将作为后面断开多从机连接和读取多从机数据的依据。

楼主:
示例代码如下:

        //自动连接标志加1,开始连接下一个设备
          autoConnectFlag++;
          if(autoConnectFlag==1)
            goto SECOND;
          else if(autoConnectFlag==2)
            goto THIRD;
          ...
          else if(autoConnectFlag==MAX_DEVICE_NUM)
            autoConnectFlag=0;//达到最大连接数后,结束上电连接任务

楼主:
4.加入断开连接功能
一主多从条件下,要断开所有从机的连接,必须区分各个设备,读写数据也是一样,幸好连接事件中我们已保存各从机的连接handle。

示例代码如下:

            if(connHandle_num==1)
              GAPCentralRole_TerminateLink( MultiConnHandle[0]);
            else if(connHandle_num==2)
              GAPCentralRole_TerminateLink( MultiConnHandle[1]);
            ...
             NPI_PrintString("Disconnecting...\n");

楼主:
5.读写特征值数据并处理

对于非通知型数据可以直接调用GATT_WriteCharValue和GATT_ReadCharValue读写数据,根据连接handle区分即可,如读取第一个设备的特征值:

            if ( simpleBLEDoWrite )
          {
            // Do a write
            NPI_PrintString("Writing...\n");
            attWriteReq_t req;

            req.handle = simpleBLECharHdl;
            req.len = 1;
            req.value[0] = simpleBLECharVal;
            req.sig = 0;
            req.cmd = 0;
            status = GATT_WriteCharValue(MultiConnHandle[0], &req, simpleBLETaskId );
          }
          else
          {
            // Do a read
            NPI_PrintString("Reading...\n");
            attReadReq_t req;

            req.handle = simpleBLECharHdl;
            status = GATT_ReadCharValue(MultiConnHandle[0], &req, simpleBLETaskId );
          }

          if ( status == SUCCESS )
          {
            simpleBLEProcedureInProgress = TRUE;
            simpleBLEDoWrite = !simpleBLEDoWrite;
          }
        }

楼主:
对于通知型数据,实际是往CCC标志位写0x0001打开通知,多从机情况下只需依次打开通知监听即可,示例打开一个设备的通知,代码如下:
            attWriteReq_t req;

            req.handle = BLE_NotifyChar_Handle+1;
            req.len = 1;
            req.value[0] = 0x01;
            req.sig = 0;
            req.cmd = 0;
            status = GATT_WriteCharValue( MultiConnHandle[0], &req, simpleBLETaskId );
通知开关的handle通常为characteristic的handle+1。
读取到数据后,在simpleBLECentralProcessGATTMsg()中处理接收的数据,如数据的串口转发等。

至此,完成BLE一主多从的通信过程。

网友A:
什么是蓝牙和BLE?

网友B:
CC254X 蓝牙串口模块

网友C:
针对低能耗以及私有2.4GHz 应用的

网友D:
TI的蓝牙4.0开发包支持吗

网友E:
主机1拖4从机,这个难吗?

网友F:
cc254x上移植到cc264x之上可以吗

网友G:
推进TI CC254X BLE蓝牙低功耗实战

网友H:
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I:
CC254x蓝牙4.0BLE协议栈开发?

网友E:
CC253X或CC254X的详细资料不多

网友C:
有完整的项目资料吗?

楼主(2019-07-25):
大家的疑问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