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设备上面的监护方案

楼主:
一种基于光电容积法测量血压的方法:
    光电容积法测量心率以及血压的方案,大家想必在市面上有见到很多了,心率自不必说,相应的方案都是非常成熟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目前市面上很多心率的方案的缺陷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对着空气出数据,或者放在桌面等物体上也有心率输出。
    另外,虽然市面上有很多血压的方案,但是真正靠谱的不多。总结一下市面上血压的实现方式,无非是以下几种:
    1, 通过心率计算血压,该方式是很多低端血压方案都会采用的,通过心率的升降,用线性的公式或者非线性来描述血压,其规律一般都是血压会随着心率的升降而升降,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心率与血压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方式算出来的血压往往与实际数值相差很远。
    2, 通过对脉搏波和心电波形,即PPG+ECG的方式综合判断血压值,代表为MTK的2511方案。很多血压的方案都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计算,但是这个方案对硬件以及测试的条件要求非常高,需要无损的拿到PPG和ECG的波形,而对于ECG,往往很难通过单导联(用在可穿戴产品上只能通过单导联的方式,没法像医疗产品一样做到多导联)取得准确的ECG波形,而对于PPG波形,往往也都是变形的,这样通过2种错误的数据,是没法取得正确的数值的,所以这种方式还只是存在于理论中,没法做到量产。
    3,通过单PPG的特征点取得血压数据。这种方式也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不过市面上通过这种方式测血压的方案也很多,比如原相的8001,或者viipo的方案都是用这种方式。但是很难做到稳定。比如用同样的姿势测几次血压,拿到的数据相差很大,或者用不同的姿势(比如站立,**等)取得的数值相差不大,找不到任何规律。导致用户体验感并不好。
以上这几种,都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心率、血压测试方式,都是号称无需校准即可准确测量血压。实际上都没办法真正做到宣传中的效果。
好了以上都是废话,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说一下真正的光电容积法测的血压是怎么一个情况。
------------------------------------华丽的分割线-------------------------------------------------------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事情,就是不需要校准就可以测到血压的,只有通过柯式音法,就是日常中常见的腕带式血压计才能做到的,如果想在这个帖子里看到不用校准就可以测血压的,请现在关闭这个帖子。
    为什么说一定要校准,我们这个帖子的抬头就写着通过光电容积法测血压,这个所谓的光电容积法,就是指通过PPG信号,即光电脉搏波信号测到血压,那么针对不同个体,影响到脉搏波特征点除了血压本身之外,还有年龄、性别、身高、体重、体脂率、血管弹性、血液粘稠度等等非常多的指标,所以针对不同的个体,没有一个统一的PPG模型可以代入,但是退而求其次的来讲,针对同一个个体,他的脉搏波PPG的特征点是固定的,较短时间内,这个个体的PPG的变化只是跟他的血压有关,那么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个体的PPG的变化,推算出其血压的变化规律,这一点是可行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拿到PPG信号。网上有很多PPG的波形信号的图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搜一下,我这里发一个比较标准的PPG信号给大家作为参考:

如上图所示,一个完整的PPG信号需要稳定的波形,通常这种波形只能通过手指采集,很多医疗监护仪在采集PPG信号的时候,也是通过指夹仪完成的,顺便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计算血氧。
      但是在可穿戴产品里面,用户需要在手腕的部位采集到这样的波形,没法接受手指,所以,在传感器的选择上,我们只能选择模拟式输出的,这里我们选择一款绿光传感器,具体型号就不说了,免得说我打广告。放个图片吧,如下图所示:

这个传感器的优点是,有4个发光的LED,2路接收,这样取得的信号更加稳定。通过以下电路的连接方式,我们可以取得的PPG与示例中的PPG信号是一样的。电路图如下:

取得的PPG图形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与上面发的示例图片相差不大,只是特征点不够明显而已,但是通过算法可以将这些特征都找到。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算得到心率+血压的数值了。
最后放上3组对比数据,分别是**和站立时的血压对比:

这一组数据是未经校准过后的对比,于血压计的数值相差不大,但是这里仍然要强调的是,使用前最好校准,最好校准,最好校准,好了,重复三遍了。接下来放第二组:
这一组是校准过后的数据对比,除了个别数据以外,与传统血压计测到的数值已经相差不大了。

再放一组:

这组除了测试站立和**的数值以外,又加测了做了下蹲运动之后的数据对比。
以上,可以看到,当**的时候,血压相对来说会偏低,或者说,用传统血压计测到的数据都是基于**时,被测位置与心脏平齐的时候取得的数值,而当人体处于站立的时候,血压往往都会升高,这种血压的升高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虽然不能作为医疗诊断的依据,但是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最后这组加了运动后的血压对比,可以看到运动后血压也是会升高的。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花时间看到最后。

网友A(2019-06-21):
计算出血压值,需要多少组PPG信号?动态监测的周期是多少呢?

楼主(2019-08-05):
引用 网友A:
计算出血压值,需要多少组PPG信号?动态监测的周期是多少呢?

计算血压大概需要20组PPG信号,出值以后,心率血压值是实时变化的,大概每个心跳周期都会有些微变化,是连续监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