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真心求教这个电路选型的PTC对不对?[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2019-06-21):
如上图,HV_Supply+ / HV_Supply- 的电压等级是465V,直流。
这个电路客户要求选型一个0.25A的保险丝。

我选型了一个PTC ,型号是TRF600-250。
主要参数如下:Hold Current :         0.25A
                      Vmax Interrupt(Vac):600V
                      Vmax Operating(Vdc):250

                      这里的Vmax Interrupt(Vac)  Vmax Operating(Vdc)  把我困惑住了,我这个电路,工作电压是465V,这种型号的PTC自恢复保险丝到底能用不?
                      求大神赐教!

                       更详细的参数,请见PDF

@blade55 :好的 谢谢 我换用面板安装式的保险丝了,一次性的
@6688hyc :短路时就是这样,那时候你的自恢复保险就变成了一次性熔断保险丝了
@blade55 :大神 PTC正常情况下不会工作到DC465V或者DC250V
你给出的电压等级为直流 465V,你选择的PTC的最大直流工作电压为250V,你说能用吗?

楼主:
占领一楼来表示对各位的感谢!

网友A:
看了你给的说明书,应该可用,该系列,正常条件就是AC600以下。
其中有个应用条件不知道你仔细看了没?
可能需要额外的串联电阻来帮助电信设备过浪涌(1千伏,10/1000微秒)。

网友B:
465*1.2

?

网友C:
你选的保持电流0.25A ,动作电流0.85A .客户是这个意思吗?

xch
@6688hyc :你不知道0.25A啥意思,就选上了它,然后还有那么多大虾信誓旦旦地说你选对了。
客户没说保持电流和动作电流,只给标注了个0.25A

网友D:
直流电压和允许使用的交流线路电压是两码事。

对 两码事 我也知道。您分析一下这个能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用,PTC开路时端电压峯值不得超过600V,也就是空载时您的供电电压是否变高丶有无突波。 ...

PTC开路时,两端电压最高465V 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给的说明书,应该可用,该系列,正常条件就是AC600以下。
其中有个应用条件不知道你仔细看了没?
可 ...

这个不测浪涌,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测浪涌,可以用吗?

完全可以,放心用吧。不过看起来,这个PTTC,动作电流有点偏大啊,需要电源能够在短时间提供该电流,以实现熔断条件。

@6688hyc :最好的方法,就是采购样品,做465V短路测试,你就可以真正的确定了。
@6688hyc :你觉得250V的器件,浪涌测试是1000V?
@6688hyc :你可以直接无视,该器件测试条件都是AC600V,扯什么250V啊。
感谢回复。楼上有个人意思是,我的电流直流电压是465V,而这个PTTC最大工作电压是250V,465V>250V,他好像是想说这个不能用,困惑。

网友F(2019-11-13):
PTC的耐压是AC600V,你的工作电压是DC465,肯定耐压有问题,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