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防过电压放大器输出电路

楼主(2019-06-21):
防过电压放大器输出电路

为汽车电子产品的普遍要求,任何直接的线束连接器必须能够承受短路的电池电压。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其中一个需要这种保护的例子是音频放大器,能在汽车内饰生产指标的噪音。尽管从低电压(3.3V或5V)操作,它必须能够站在过满电池电压。一个保护网络,这些放大器(图1)适当的可用于汽车电路,以及其他。

图1 此输出保护电路提供过压故障持续保护

一个双N沟道MOSFET断开在回答有关任何输出高电压状态下从线束放大器输出。 MOSFET管(M1A及数M1B)一般上,用自己的驱动11V的齐纳二极管的(4点)及其约11V的偏置元件。这种双二极管D3提供了一个在每个输出直流电压二极管或连接,从而产生电压,控制分流稳压器U2乐队(MAX8515)输出。所示的电路U1的保护,一个1.4W功率AB类放大器(MAX9716)以上(声音警告和汽车的司机的迹象)中提到的应用场合。

在正常操作时,放大器输出的直流元件是在一个一半的VCC电源(在此情况下为2.5V,为此,VCC = 5V时)。 MOSFET的充分加强了11V的栅极驱动器,分流稳压器输出为OFF,因为它的反馈输入(引脚5)低于内部0.6V阈值。如果任一输出超过5V,通过分进入R5/R6的维生素D3电流流过,拉动高于阈值反馈终端。分流调节器的输出然后再换从11V MOSFET的栅极电压几乎到地面,以阻止高电压从通过关闭的MOSFET放大器。 MOSFET的容易承受的连续输出电压,电路恢复正常运转时短被删除。由于电路没有瞬间响应,包括两个齐纳二极管(D1和D2),以提供在故障条件开始时的保护。

图2的波形代表一个工作电路。放大器的输出之一(跟踪,深蓝色)是一个1kHz正弦波直流偏压为2.5V。第二次跟踪(青色)是线束上看到的信号。这也从一开始就是在2.5V直流偏置一个1kHz正弦波,但200μs是一个18V电源短路。第三次跟踪(洋红色)是分流稳压器输出,最初在11V的偏见,但拉回应过压条件地面。第四次跟踪(绿色)线束的电流。最初是一个正弦波,电流下降到零这个回应过压条件。

图2 在图1,U1的两(顶部迹线)是一个受保护的音频输出端时,意外地对外交往一个18V电源电压(第二追踪)

在组件上显示为5V操作优化这个电路。对于其他的电压,你可以调整R5/R6的电阻值。分流稳压器必须能够在饱和的功能,因此需要除分流输出引脚单独的电源引脚。该电路可承受28V的短裤多次不损坏。

网友:
瞬态过压保护器?

网友A:
用比较器输出控制2个MOS的导通

网友B:
芯片有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C:
求简单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D:
为了开关电源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常会设置很多类型的保护

网友E:
小电流中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F:
加阻容吸收电路吧

网友G: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F:
可控硅,功率三极管等加上能耗电阻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
过电压保护芯片推进一个吧

网友E:
大电流中用功率元件

网友A:
底边的N-MOS与11V上的P-MOS

网友D:
逐周期电流限制保护(OCP),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过载保护(OLP),限制最大输出功率;VDD过压保护(OVP),限制最高输入电压;温度保护(OTP),限制工作时的最高温升;ESD静电保护

网友H:
不过用得最多的,还是TVS管

网友C:
当输入电源大于6V时,电路自行关闭。

网友B:
其实就是过载保护

网友G:
主要是考虑过压保护的性能可靠性

网友I:
防过电压放大器输出电路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