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 CCP_PWM 呼吸灯

楼主(2019-06-21):
#include       //调用头文件,可以去PICC18软件下去查找PIC18FXX2.H
__CONFIG(1,XT) ;         //晶振为外部4M
__CONFIG(2,WDTDIS) ;      //看门狗关闭
__CONFIG(4,LVPDIS) ;     //禁止低电压编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k=0;
uchar temp=0;

楼主:
void main(void)
{
ADCON1=0X06;             //所有IO均为数字口,模拟量输入禁止
  TRISC2=0;
RC2=0;
CCP1CON=0x3c; //工作在PWM模式,为了方便计算,占空比的两位都为1
CCPR1L=0; //调节初始占空比
PR2=99; //调节PWM周期
TMR2ON=1; //PWM模块要用到定时器中断2
T2CKPS1=0;
T2CKPS0=0;
while(1)
{
if(k++>400)
{
k=0;
if(temp==0)
CCPR1L++;
if(temp==1)
CCPR1L--;
if(CCPR1L>=0xFF)
temp=1;
if(CCPR1L<=0x01)
temp=0;
}
}
}

网友A:
多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B(2019-07-26):
配置字的操作独一无二。

楼主(2019-09-09):
非常感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