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B J_link 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9-06-21):
用J-link给 GD32F103CB 下载程序,一开始是可以成功下载,debug什么的没有问题,调试一段时间后在某一次下载程序时就无法下载了。出现如下提示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IM截图20190621141637_WPS图片

楼主:
JLink info:
------------
DLL: V6.12a, compiled Dec  2 2016 16:44:26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Oct 25 2018 11:46:07
Hardware: V9.40
S/N : 59409806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AP-IDR: 0x24770011, Type: AHB-AP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 0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 0 [0]: FFF0F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0 SCS
* JLink Info: ROMTbl 0 [1]: FFF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2 DWT
* JLink Info: ROMTbl 0 [2]: FFF03000, CID: B105E00D, PID: 002BB003 FPB
* JLink Info: ROMTbl 0 [3]: FFF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1 ITM
* JLink Info: ROMTbl 0 [4]: FFF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3BB923 TPIU-Lite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AP-IDR: 0x24770011, Type: AHB-AP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
你是不是操作JTAG IO,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操作JTAG IO,锁死了。

应该没有 ,我是Remap JTAG 作为 普通IO,但是保留SW作调试,我一直在用SW调试的。我想了下,我有对flash的操作,我开辟了一段 程序没有用到的flash空间,保存些数据。flash 操作有问题 ,有没有可能出现上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 ,我是Remap JTAG 作为 普通IO,但是保留SW作调试,我一直在用SW调试的。我想了下,我有对flash ...

有可能出现的,你重新解锁擦除下flash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 ,我是Remap JTAG 作为 普通IO,但是保留SW作调试,我一直在用SW调试的。我想了下,我有对flash ...

JTAG 那么多的引脚 默认就是IO口, SW那两个默认是仿真口,你要是Remap错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