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实战__时钟树(转载)

楼主(2019-06-21):
时钟树

        如上图,这就是时钟树,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个时钟分支是怎么走的,该如何配置,看该图时,可以遵循从右到左的顺序看,即先找到要配置的功能,然后在看该功能的时钟应该如何开启,例如RTC章节中的RTC时钟截图。

楼主:
可以看出,系统的时钟源有4个,如下面截图,其中1和4是在芯片内部,2和3是在芯片外部的晶振。

楼主:
时钟源经过分频或倍频后,最终得到108MHz(图中1)提供给AHB使用,AHB下面分别挂APB1(图中2)和APB2(图中3),大部分的外设都挂在这两个桥,当然也用例外(图中4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