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纯硬件实现自复位开关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的切换

楼主(2019-06-21):
我想做一个纯硬件的电路,实现用自复位的按键,按一下实现高低电平的切换,简单来说就是按一下输出高电平,再按一下输出低电平,虽然用CPU可以很简单的实现,但是因为项目需要硬件来实现,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大家!!!

自锁按钮 完美解决

网友A:
就是类似于一键开关机的要求。。
用电阻电容,三极管,可能还有mos管就可以了。
估计图上修修改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类似于一键开关机的要求。。
用电阻电容,三极管,可能还有mos管就可以了。
估计图上修修改改就可以用 ...

以前一个项目上就有类似的要求。某高校内退副教授就用分立元件搭了一个电路。然后按键开关老是烧掉。这事够我笑大半辈子的了。

网友B:
双稳态电路了解一下
CD4013了解一下
计数器电路了解一下
2分频电路了解一下
或者2进制计数电路了解一下
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