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可控硅调压-整流滤波,得到220V直流电带直流电机烧开关

楼主(2019-06-21):
可控硅调压-整流滤波,得到220V直流电,带动220V直流电机,电机功率约300瓦,电机28欧内阻

目前总是烧开关,输入交流端8A保险丝,输出直流端4A保险丝,保险丝不烧。

采用st可控硅,杨杰整流桥,电容450V-100uf 2颗,均未损坏

自己画的PCB,比较简陋,自学的。可控硅调压部分照抄某宝销量最高的可控硅调压板

目前症状:总是烧开关,如果调速旋钮在最高位,开关3次就烧开关触点烧蚀,导致触点黏连在一起。无法断开,导致损坏。
求电源大神给优化一下,开关使用昌得C521B,两档四脚开关
可以寄给大神一套调速电源和电机,帮忙优化,谢谢、
之前加过25mm片径的NTC负温度系数电阻,效果不明显长时间频繁启动,电阻发热后,就没有软启动的效果了

xch
钮子开关怎么连接的? 在负载侧?

网友A:
是不能灭弧烧了的吧?
这种开关可能无法用在这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灭弧烧了的吧?
这种开关可能无法用在这个地方。

我也觉得,应该是没有灭弧造成触点烧蚀,这个开关,估计不好直接这样应用在这种场合,加个RC灭弧,估计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是没有灭弧造成触点烧蚀,这个开关,估计不好直接这样应用在这种场合,加个RC灭弧,估计可 ...

你好,可以帮忙优化吗?我是小白,不太懂

网友C:
电位器可以用5脚自带开关的,类似这种中间2脚那个就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可以用5脚自带开关的,类似这种中间2脚那个就是开关

你好大神,滤波电容都取消吗?这样岂不是全部是脉动直流电

因为我的设备需要开机即转,带开关的电位器,每次需要开机-调速,这个过程不行,效率低

能否寄给你一套电路板和电机,帮忙优化下

网友C:
类似这种,电位器还有种开关是按压式的
马云上不少的,便宜的你自己搜下就出来了

网友A:
你的开关是放在直流回路的吧?
开关放到交流回路比较容易灭弧。

网友D:
第一次见这样调速的,直流电机,交流输入,可控硅移相整流,直接移相应该可以,但是不要加滤波电容了,加滤波电容,瞬间电流就大了,可能开关受不了了。
这样成本是低,效果不好。
如果先整流滤波,再PWM调速,成本可能稍高一些。
不管怎样,只要有大电容,就要考虑瞬间冲击电流。
像大功率的,先预充电,再短路预充电电阻,功率一般的,用NTC功率电阻,缺点是反复上电就无效了。

楼主:
指针电流表显示,最高速直接开机,冲击电流也才4A

目前发现一个小问题,这种扭子开关,触点弹片是触点与端子触点点对点,倾斜接触,实际接触面积很小,很小,只有触点边缘一丢丢接触了

现在已经先替换成一佳LA38试试,按键开关,标称10A电流,期待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针电流表显示,最高速直接开机,冲击电流也才4A

目前发现一个小问题,这种扭子开关,触点弹片是触点与端 ...

烧触点和冲击电流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且你整理后带不少电容,这个冲击不可能只有4A,应该是你测量手段不够,没有观察到。电机可以工作在脉动直流状态,这个完全不是问题,功率因数还更好,所以这里几个电容完全没有必要,建议全部取消或者只加一个很小的CBB。
你开关在直流回路,不加灭弧措施本来就更容易触点拉弧,这类开关,加交流输入端,也许可以担当,到DC这边则就变成一个高难度要求了。
用一个耐压超过直流电压的uF级电容和电阻串联并联开关触点2端,电阻选择按照最大电压/最大电流3倍  来计算。这样一个RC回路,应该可能正常灭弧了。
工程上,我们可以将目标开关在旁边打孔,在黑暗环境观察开关动作火化,如果基本上看不见,就说明过关了。毕竟正常触点本身还是有抵抗火化能力的。
我们测试继电器灭弧回路,就是将继电器外壳打开一部分,在暗环境反复动作观察触点火化的。

网友E:
你那个是碳膜的,高压拉弧很容易就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