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反馈抑制器的使用

楼主(2019-06-21):
  摘 要:室内和室外扩声系统往往会出现系统声反馈,影响扩声的效果,甚至对设备造成一定的损坏。针对声反馈产生的原因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总结,给出了采用反馈抑制器抑制声反馈的连接方法、调试过程及注意事项。
  1 声反馈的产生原因
  扩声系统中之所以产生声反馈现象,是由于传声器将扬声器重放的声音反复拾取且音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这种同频声信号被放大电路迅速积累放大,产生啸叫。出现啸叫现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 由拾音器产生的声反馈:传声器拾取的声音经过扬声器重放之后,因直接或间接辐射再一次进入传声器,此时传声器和扬声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环路,声音信号不断地被循环放大形成正反馈,当超出了一定范围时就形成了振荡。
  (2) 系统内部出现的声反馈:一般是由效果通道引发, 比如调音台从AUX 1-2 发送信号给效果器,经过效果器处理后输出2 路信号到调音台的1-2 路,此时这两个通道中的AUX 1-2 旋钮就不能增加增益了,否则经过效果器处理后的信号会再次传回到效果器,在AUX 通道和效果器之间形成循环,当环路电平增益超出了一定范围,即会产生声反馈。
  (3) 乐队乐器产生的声反馈:一般出现在电吉他和电贝司上,这两种乐器里的拾音器可能会产生声反馈。当乐器无人操作时,乐器的拾音器受扬声器声音的振动,在某些频率上产生了频率共振,当超出一定范围时,即会产生声反馈。因此当乐器无人操作时,应该将其声音关掉,既可以减少噪音,也可以避免声反馈。
  2 反馈抑制器的使用
  2.1 反馈抑制器的连接方法
  1) 将反馈抑制器串接在扩声系统中。连接方法和操作均很简单,但在抑制传声器声反馈同时也会影响其他通过反馈抑制器的音源信号。
  2) 利用调音台通道里的INS 插入/ 插出接口将反馈抑制器串接在相应的通道,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反馈抑制器进行调整,而且不会影响其他音源。但利用这种连接法,一台反馈抑制器最多只可以控制调音台的2 个通道。
  3) 利用调音台编组里的INS 插入/ 插出接口将反馈抑制器串接在相应的编组通道,可以对此编组内的传声器进行集中处理,也不会影响到其他音源。
  4) 如果调音台的编组通道里没有INS 插入/ 插出接口,又不想把反馈抑制器串接在主输出通道里,但又要对传声器进行集中控制处理,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如果调音台1-4 路是传声器通道, 可把这4 路传声器通道通过相应的AUX 1-2 发送到反馈抑制器,通过反馈抑制器处理后再传回到调音台的相应通道,如20-21 路。这种连接法要求AUX 设定在推子后发送,而且相应通道中的AUX 1-2 不能打开,否则会形成信号环路。此时1-4 通道的音量不能编进任何编组和主通道,让4 个通道的音量只通过AUX 发送出去,然后经过20-21 路混入调音台,最后调音台再通过相应的信号通道输出。
  2.2 反馈抑制器的调整方法
  反馈抑制器一般采用自动调整,有的也设有手动调整。下面以赛宾FBX 2420 反馈抑制器为例介绍调整方法。
  1) 放置音箱和传声器时要注意传声器不要直接对着音箱。把传声器放置在几个主要的表演区域内,可以用传声器架固定,也可以让演员模拟演出。
  2) 把调音台的输出电平拉至最低位置,依次打开调音台、FBX 和其他附属设备,最后打开功放,然后调整调音台每个声道平衡,把扩声系统主输出设至最小。
  3) 按下复位RESET DYNAMICS 键直至所有指示灯熄灭, 以清除前一次的滤波器设置, 此时Clip 电平指示灯将闪烁。
  4) 由于声场内两个通道的音箱摆放位置不同,所以产生声反馈的频率也会不同,因此要对通道进行逐个调整,否则会浪费滤波器的数量,此时可以用Bypass 按钮先关掉其中一个通道。按下SETUP 键正式进入需要进行调整通道的Active 激活模式。
  5) 缓慢推起传声器通道的推子,当产生声反馈时反馈抑制器会自动进行抑制,与其相对应的滤波器指示灯也会点亮,如此反复操作,当滤波器通道完全激活以后,系统自动暂停工作,此时READY 键中的蓝色灯点亮,表示设置基本完成,然后将这个通道Bypass,再去调试另一个通道。
  6) 用“FIFTH OCTAVE”功能键选择滤波器:如果在制作音乐节目时使用FBX,建议使用1/10 倍频程常量“Q”滤波器为佳;而在语言类节目中,如演讲、电话会议等, 建议使用1/5 倍频程宽度的滤波器,可以更有力地抑制回授。可以通过按下“FIFTHOCTAVE” 键激活1/5 倍频程滤波器, 这时内部的LED 将点亮,再次按键,又设置为标准的1/10 倍频程滤波器。
  3 使用反馈抑制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在利用传声器进行反馈点抑制时,最好用经常使用的传声器,而且在调整时不断地变换传声器的位置,也可以在调整时放背景音乐或对着传声器说话,以使声场更活跃,更利于精确、快速地寻找到声反馈频率。
  2) 系统中如果有压限器,要把压限器直通,等调整完后再恢复;而系统中的其他音频处理设备,如均衡器、激励器、分频器、效果器等,都要调整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能直通。
  3) 对已经调整好的反馈抑制器,在现场演出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按动Reset 按钮,因为这样会把以前设置的所有参数清除,使反馈抑制器恢复为刚出厂的原始状态。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系统很可能会出现强烈的啸叫,严重时还会损坏设备。
  4) 有些反馈抑制器有自动和手动等工作模式,如果认为调整已经很完美,系统不会发生声反馈了,即可以把反馈抑制器设置为手动或锁定工作模式,这样既可以保留设备的原有参数,又不会因为设备误检测、误启动而改变已经调整好的参数。
  5) 反馈抑制器不能既抑制声反馈又调整声场,调整声场需要有专门的模拟多段房间均衡器或专业数字参量均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