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问题

楼主(2019-06-21):
(无正文)

网友A:
都圆盘了,咋拼?
你另外弄2条过桥板,可是过桥板和圆形的分割呢?哟啊知道V割只能走直线。
2过桥板和圆盘采用邮票孔,肯定可以拼,不过掰下来会有锯齿。

网友B:
有看看教程,要会学习,这个很重要

(I1~B863{]VDBWT6Y)7CUTD.png (31.46 KB )

网友C:
都能拼版   只要看价格等因素

网友D:
简易图
红线, (板于工艺边的间距 && 板于板之间的间距)>=1.6MM
(孔离板边>=0.2MM && 焊盘孔径>=0.6MM && 孔数量>=8个起步)
工艺边>=3MM,工艺边上放通孔和Mark点
通孔钢网刷锡膏固定顶针或者贴片固定板用的
如果板里面空间足够,Makr点最好放板里面

网友D:
像楼上就是错的
孔离板边>=0.2MM
孔与孔的间距要>=0.9MM
出来效果大概这样,圆的方的板拼板手法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看看教程,要会学习,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正解

网友E:
加合适的工艺边

网友F:
圆跟圆不能直接接触拼,接触点太少,考虑两圆之间加邮票孔做桥然后连接两圆。

话说你下面的邮票孔,长度有些长哎,回来也不好分板。

PS:只要你肯给钱,上面建议可以忽略,板厂加工能力而已。

网友G:
你这么拼,板厂不要和你着急啊,你要咨询一下板厂,或者是快板厂无法咨询,你中间要加邮票孔小长条做过渡的。

楼主:
有些人没仔细看,我板子的右边,裁掉了一部分,不是完整的圆。圆和圆直接拼,锣不进去,我是知道的,我可以把其中一个圆,平移2mm,很容易解决。我想知道的是PCB厂加工方面,哪道工序比较难加工,导致板厂不愿意做。至于分板放不方便,不在考虑范围,我可以调整,很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人没仔细看,我板子的右边,裁掉了一部分,不是完整的圆。圆和圆直接拼,锣不进去,我是知道的,我可以 ...

这个还真不是什么问题,如果你有量,只要符合基本加工要求,他们都会给你做,再变通的拼版都成。
一切都是钱的问题...............
形状复杂,量少,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