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拿们帮我看看这个射频信号转为电平信号的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2019-06-21):
电路如下图
N1的管脚1是射频信号输入端,射频信号越强,管脚7输出直流电压V越小。(LC部分谐振在2.4G频段,主要接收1~3GHz的信号为主),没找到这个片子是什么厂家什么型号,急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兄弟啊

网友A:
MAX4000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MAX4000/MAX4001/MAX4002是一组低价格,低功耗的对数放大器,被设计用于控制运行于0.1GHz至2.5GHz频率范围的RF功率放大器(PA)。45dB的典型动态范围使得这组对数放大器能够适用于多种无线设备,包括蜂窝式手机的PA控制,发射机的功率测量以及终端设备的RSSI。相比基于二极管检波器的方案,对数放大器具有宽得多的测量范围和更高的精确度。这组器件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40°C至+85°C)具有优异的温度稳定性。

这个系列的器件提供三种不同的输入电压范围供设计者选择,无需外加衰减器,简化了PA控制环的设计。这些对数放大器是电压测量器件,典型信号范围分别为-58dBV至-13dBV (MAX4000),-48dBV至-3dBV (MAX4001),以及-43dBV至+2dBV (MAX4002)。

MAX4000的输入信号通过一个片内的5pF电容串联一个2kΩ输入电阻在内部交流耦合得到。这个高通耦合网络(转角频率为16MHz)决定了器件的最低工作频率,并允许输入信号源是直流接地的。MAX4001/MAX4002要求在RF输入口串联一个外接耦合电容。这组功放控制器具有上电延迟功能,当脱离关断状态时可以保持OUT为低近5µs,以保证控制器输出端没有扰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4000
2.5GHz、45dB、RF检测控制器

十分谢谢,看起来基本上就是它了,买两个用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