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03多个中断嵌套的问题

楼主(2019-06-21):
用SCF928003这颗芯片,用了两个外部中断,一个定时器中断,但是中间的中断一直都不会响应,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两个外部中断是两个按键,控制不同的模块儿,定时器中断就是一直查询有没有指令的到来,但是定时器的中断是最低的优先级,最高的按键是可以正常响应的,中间那个按键就是无法响应

楼主:
怎么没人了呢?

网友A:
按键用普通的IO口检测不行么?一定要用外部中断么?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哪里没配好。

网友C:
没用过这款芯片。但是sc92f7250的外部中断里面是不能有定时器中断(设为最高中断级别也不行)的,不然死机

网友D:
检查程序,看是否存在以上注意事项的操作问题。

网友E(2019-09-28):
引用 楼主:
两个外部中断是两个按键,控制不同的模块儿,定时器中断就是一直查询有没有指令的到来,但是定时器的中断是 ...

主频率配置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