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胆前置+集成电路BTL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06-21):
胆前置+集成电路BTL功率放大器

一些现代音箱,灵敏度较低,承受功率大,如用小功率电子管放大器推动,往往力不从心。而制作大功率电子管放大器,不但成本高昂,而且难度颇大。使用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或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就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虽然在音色韵味方面不如电子管放大器动听,但可以采用前胆后石的方法加以适当弥补。

1 电子管前置放大器的电路原理及零件选用

本机线路图见图1,前级电压放大,包括整流共用4 支电子管。电路为6N3SRPP 电压放大,1/2 6N1 阴极输出。SRPP 电路原理对直流而言是串联工作,对交流而言则是自倒相单端推挽工作,其优点是高低频频响延伸好,音色通透靓丽,细节分析力清晰,声场动态宏大;但也存在音乐味较淡的缺憾。所以选管时不用6N11J 乐感淡的管子,而是用音乐味相对略浓的6N3。

图1原理电路图

SRPP 电路输出后直耦至1/2 6N1J 阴极输出器,优点更多。不但进一步改善了音色,使其带有圆润悦耳的丝丝“甜”味,而且负反馈程度深,输出阻抗低,更有利于匹配后级“石”功率放大器。

阴极输出耦合电容使用CBB 等无感电容器,并联小电容以利高频表现更好一点。如用油浸电容器,对调整音色更为有利。

整个电子管电压放大级,除电源变压器外,元器件可安装在一块玻纤板上,放大器电阻等用搭棚焊接,板上零件不多,可自行设计制作。

电子管前置放大和后级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分别各使用一个电源变压器独立供电。电子管电源变压器可用拆机五灯收音机电源变压器,质量和效果俱佳。为减少交流声,滤波电路采用两级CRC 滤波。

2 集成电路BTL功率放大器的电路原理

有人认为晶体管分立元件的放大器,音质要比集成电路功放块要好,这是指高档成品机而言。笔者认为在相同性价比情况下,集成电路的性能和指标,要远远优于晶体管机。而且如自制一款晶体管分立元件放大器,即使能自制或购买到PCB 印刷线路板安装仿制,但由于业余晶体管配对筛选困难,电路调试复杂,致使效果不尽理想,甚至安装失败。而采用功放集成电路,由于外围电路简单,制作时不需要调试,只要焊接正确,不出差错,往往都能制作成功。

后级采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专为音响而设计制造的声音最好听的IC LM1875,体积小巧,输出功率较大,性价比很高,音质颇具胆味,自身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每声道使用2 枚LM1875 作BTL 桥接功率放大,理论上最大输出功率可达80 W 以上,且失真更小,频响更宽,可以推动大部分音箱。

LM1875 的供电最大可达±30 V, 但本机使用±25 V 效果较为理想,不但电路安全,发热量亦小些。

本后级装制时采用万能实验板( 俗称洞洞板) 安装。设计时要花一番功夫,元器件应排列整齐,连接线尽量避免重叠,需重叠处要装上套管。由于输出功率大,须配备面积足够大的散热器。由于③脚负电源与散热相通,为防止电源短路和使用安全,功放块要垫云母片与散热器绝缘。

本后级滤波电容可用“黑金刚”、“红宝石”或For AUDIO 金字电容等发烧级电解电容器。反馈电容器用小体积大容量EC 薄膜电容,亦可用日本ELNABP 无极性音频专用电解电容或其他音频专用电容。

调试时,如一个声道出现阻塞现象,可改变相位接法,即对调集成电路的信号输入端,同时对调跨接在扬声器和1 kΩ 反馈电阻之间的22 kΩ 电阻,即把22 kΩ 电阻一头移至扬声器下端,另一头接至上集成块的1 kΩ 电阻上, 同时改变扬声器+、- 相位, 一般情况下均可消除失真。

后级电源变压器使用150 VA 以上的环形变压器, 音色明亮饱满,听感较好。配合胆前置,乐感更好。

网友A(点评):
下面的6N3的屏极不接高压吗?

网友A:
6k4,6N1还有吗?老得掉牙的东西
我上大学前是无线电修理工,那时候整体跟它们打交道。

网友A(点评):
更正:应为6Z4(整流管),6K4是中方管

网友B:
音箱功放之类的都好复杂啊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