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ocket 服务器recv接收问题

楼主(2019-06-21):
各位大侠 我服务器大致结构是这样的
if  FD_ISSET(socketfd, &rfds){
    clifd = accept()
    FD_ISSET(clifd, &rfds)
}
if FD_ISSET(clifd, &rfds){
  recv();
}
客户端
while(1){
sleep(2);
send();
}
客户端循环发送可是服务器就是接收不到  检测不到clifd可读 可是 不加FDISSET检测直接收就能搜到,为什么呢 我不想直接用recb接收阻塞程序

网友A:
FD_ZERO(。。);//将套接字集合清空
FD_SET(。。);//加入套接字到集合,这里是一个读数据的套接字
select(。。);//等待套接字满足条件
在使用FD_ISSET()之前要先用上面三个函数吧
新手,不对之处请指出

网友B:
楼上的没毛病 楼主 先试试。  至少select得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