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Z-DA 可以跑 Linux 吗?

楼主(2019-06-21):
如题。我看这个系列的手册,用了支持虚拟内存的 MMU,不禁联想到 Linux 对 CPU 的要求。这个系列的单片机有没有过哪位跑起完整版 Linux 的?我说的不是 uCLinux,而是标准的 Linux,甚至是标准发行版如 Debian。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支持,官方目前应该是没有放出BSP的支持。

网友B:
应该不行吧

网友B:
没那么大内存吧

楼主:
这颗芯片支持核封 32MB LPDDR2 或外挂最大 128MB DD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支持,官方目前应该是没有放出BSP的支持。

开源社区方面也没有人在做吗?

我怎么觉得 Microchip 甚至可以出一版这款芯片直接片内用 Mask ROM 把 u-boot 和芯片对应的设备树烧录进去。

@yjmeishao 内部 Flash 只用来存放 u-boot 和设备树。u-boot 是 bootloader,用来初始化 DDR,然后把内核通过 eMMC 或 QSPI 加载进去。
在内部Flash跑Linux效率是非常低的。 通用的方案都是Nand/Nor Flash/eMMC等存储bootloader、Linux内核,然后由bootloader加载到外部DDR跑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