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直流变压器

楼主(2019-06-22):
变压器产生AC,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如何让变压器直接产生直流呢?看下图:

网友A:
只看到过理论模型,物理实际没听说过。愿闻其详。

网友B:
不可能参数直流的,交流过初级,经过次级的磁通量位0

楼主:
理论上也是有可能产生直流的:

只不过,此时还叫变压器就有点不合适了,需要改个名字了,例如直流发生器之类的。

网友C:
把线画直了就叫 直流 ?

网友A:
你还不如写一个小册子出版呢。省的一贴一贴地写。过几天就被湮没了!

网友D:
完全可以用普通变压器,输出采用同步切换的方式实现。

那只是个“同步整流”而已。

网友D:
此外,给出那两个“式子”,充分说明了那根本不懂。

网友D:
强调一下:

变压器自身而言,只能用于交流而不能用于直流。这里有个“伏秒平衡”。

楼主: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
辽宁出版社免费送几本书,拿书的人自然要说几句好话的。这个和TI官方之间,有1毛钱关系吗?

网友D:
转移话题,这不是纯忽悠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移话题,这不是纯忽悠又是什么?!

你哪儿看不懂,就直接问。

你也不问,就是一口一个忽悠,还叫我“不转移话题”,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网友:
回复TA

这数学是母猪教的

哪儿错了??请指教!!

希望能说出个1234来,不要粗口,没意思。

网友E:
别BB,直接上示波器图。反正我等着看谁被打脸。另外X大师莫不是对直流的概念有什么误会吧?难道长期醉心于艰深的理论研究,最后搞的1+1=2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BB,直接上示波器图。反正我等着看谁被打脸。另外X大师莫不是对直流的概念有什么误会吧?难道长期醉心于 ...

这个论坛5年前讨论过所谓的直流。

功率电子学中的直流,和电路分析基础中的直流,意思不一样。
像王八一样,趴在哪儿一动不动,是电路分析基础中定义的 直流电压。
像青蛙一样,趴在陆地上,可以向天空跳,是功率学中直流定义,小名好像叫脉动直流之类的。

楼主:
上面有人套用功率电子学中的伏秒平衡和安秒平衡,做为反驳依据,就闹笑话了。

顶楼图中有换向器,你,看不见吗????????????

如此生搬硬套,太惊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论坛5年前讨论过所谓的直流。

功率电子学中的直流,和电路分析基础中的直流,意思不一样。

果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五月大师和H大师嘴仗打久了也沾染上了他们的的恶习了?别的甭扯,就问你:脉动直流是否属于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讲脉动直流,其中已经有直流两字。

两者不是一个单位的,你非要给两者拉上个关系,想关公战秦琼吗?

网友G:
用来传输方波算不算直流?

网友C:
来来来,谁做个实物出来验证一下?

网友H:
原来把换向器绕在线圈里面就算是变压器的部件。。。。
其实你也可以把整流桥绕在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人套用功率电子学中的伏秒平衡和安秒平衡,做为反驳依据,就闹笑话了。

问一句,伏秒平衡是仅仅针对电感提出来的吗???